飞机上树..........

楼主(2010-07-23):
飞不起来,不怕

炸了,不怕
最怕什么?

上树。

高温中午,实在无聊,没心思午休吹空调,把飘飘调整好,去操场飞了下,爽了5分钟,然后,飞高点,远了,高度掉太多.........上树了........大概3层楼高 .........

云梯,没有
竹竿,没有
砸石头,太高
爬树,光溜溜,不会爬

呆了

怎么办........

把控藏树下(怕关控电机空转损坏电池),跑回家,楼下邻居的一捆竹竿,抱起就跑,接了N节竹竿,找2个人,一起撑,捣啊,捣啊,捣啊,折腾2个小时,终于下来了,差点中暑,腿被草刺严重划伤,无数道红,火辣辣的疼。。。

不幸中的万幸,下午又是特大暴雨........

技术太次啊

以后得躲树远点,宁可炸千次,不上一次树。

或者下次带把锯子(罪过)。

网友:
正常,额都是爬树捅

网友:
树上怎么就不长个马蜂窝呢???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   我是上午上的树   下午拿下来的    控提回家了    拿下来  电池只剩6.3了   这是上树的视频   途中有失控现象

网友:
也,MD80也,拇指大,挺好

网友:
有同样经历,取下飞机的时间和方法也一样。

网友:
还有个办法带根十米的伸缩渔杆加上人的高度应该够长了我用过一次行

网友:
我经历了两次飞机掉高处没法拿,一次是在屋顶上,上面有装饰的灯卡住了。。。一次在学校的树上

网友:
哈哈,我的塞斯纳也是上过一次树,大约8米高,实在找不到那么多竹竿,于是出20元找人上树帮我摘下来,完好无损。中间关闭遥控器,发现也没事。

楼主:
关遥控器前,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吧

网友:
挂了三周了还没下来,期间风吹雨打,现在放假回家……
等过几天回学校努力救下接收机吧……拿弹弓绑绳子弹了好几天打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遥控器前,需要设置失控保护吧

还真的没有失控保护,我关闭遥控,一点问题没有,打开,推油门电机又能转了。不知道XXD的电调怎么个设定。我以前用过HY的,关闭遥控,也没事,电机会一直不停的“嘀嘀嘀嘀嘀”,估计是报告飞机失事位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