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257的问题,请大家解答!

楼主(2010-07-23):
FUTABA9257
舵机
能用在6V的电压下吗?本人使用的是YT35X的电调,能直接用吗?要不要降压?具体怎么做?

网友A:
不能,官方说明是:
Futaba S9257建议操作电压为4.8V,如果您的电调BEC或独立BEC输出电压>5.5V,请使用降压器(串联二极管)进行降压,否则S9257长时间工作在6V电压下将超出Futaba的建议操作电压,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B:
串两个二极管

网友C:
我就直接用的35X插的接收机!用的401+9257,好久了,也没发现问题吗??

网友D:
看你是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 还是稳定的性能发挥!

网友E:
35x可以直接接的,我的9257两年了一直工作在6v的

网友F:
保险点就串个二极管,对寿命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