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25V D250贴塑 多图 (2010-7-27更新)

楼主(2010-07-23):
本周把要贴塑的材料都买齐了,今天先把D250大托板卸掉

整体图

整体图

大托板

大托板

把大托板上右面与自动走刀箱的两个镙丝卸掉

把大托板上右面与自动走刀箱的两个镙丝卸掉

左面的镙丝也卸掉

左面的镙丝也卸掉

楼主:
卸掉大托板

把大托板后面的4个镙丝拧松,把大托板往右推     取下大托板

取下的大托板

取下的大托板

楼主:
卸的时候看见的伤

卸的时候看见的伤

看见导轨上的伤

看见导轨上的伤

大托板的背面,卸大托板时就是柠松下面的4个镙丝

大托板的背面,卸大托板时就是柠松下面的4个镙丝

卸下小托板

卸下小托板

卸下小托板的大托板

卸下小托板的大托板

小托板

小托板

大托板放到导轨上的样子

大托板放到导轨上的样子

楼主:
买到的材料

买到的材料

在fang 老大那买的材料

在fang 老大那买的材料

网友:
哈哈,老大动手很快呀.
车床经常手动,帖完比铣床舒服,移动拖板那种柔滑的感觉很爽,有点手摸绸缎的感觉
拆卸掉哪个走刀箱,最好垫一下,别让丝杆受力

楼主:
你看看是不是在大托板上贴呀

你看看是不是在大托板上贴呀   能给我在图上说说怎么贴吗

网友:
我真的不明白,好好的床子,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贴塑.

网友:
平轨那面(红)的贴0.8mm一条,三角轨(绿)贴2条 0.5mm厚的

网友:
这里要垫0.8-0.9mm的垫,可以用0.8mm软带或塑料片,金属片

网友:
这个下压板部位可贴0.5mm的,但是由于软带很滑,贴了拖板会锁不住.

走刀箱一侧下压板也要垫0.8-0.9mm的垫,如果下压板也贴塑,则要垫1.3-1.5mm厚

网友:
这里也可以贴 0.5MM 4条,丝杆螺母要加0.8-0.9mm的垫
如果塞条空间小于1.7mm,则要把塞条铣薄

网友:
现在高级点的数控机床许多都贴塑,贴了塑的工业机都能多卖钱.
其实贴塑很简单,只要注意清洁粘贴面,涂胶不要太厚(0.08-0.12mm),加压固化这3点,按照说明操作都可以成功,最适合DIY操作

楼主:
谢谢fang老大 明天试试

谢谢fang老大 明天试试

网友:
 真有那么好?贴一下几钱?

网友:
楼主那买的材料,我想把我的0618A的大托板粘一下。。。。不知道材料都用啥和具体用多少,能否告知 先谢谢了。。。。。

网友:
问一下

贴塑以后,会不会增加轨道移动的时候起伏的波动呢?胶水厚度还有贴皮的厚度能保证均匀吗?还是这些起伏可以被接触面积所平均化了,贴塑后需要研磨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