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小木头条?冰糕棍

楼主(2010-07-23):
如何切小木头条?冰糕棍???
当然除了激光,意念这样的高科技!
有知道的大哥大姐大姨大婶大姑大妈说一下!!!

网友A:
刮胡子刀片.
要是粗切菜刀也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胡子刀片.
要是粗切菜刀也挺好用的

那不成了斩了

网友:
要切成什么样的呢?

楼主:
就像冰糕棍样子的小条条,
切割机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应该有更好的装备吧,不然切下来的碎末比要用的还多啊!

网友:
推荐用手术刀~~锋利,顺手~

网友:
手锯+钢丝锯条

网友:
搞个小台锯,要咋切咋切,而且省时省力,精度高

网友:
买签签或这筷子
便宜得很,费那劲干啥

网友B:
小台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能称为小台锯,我倒是也想知道,我也常常切冰糕棍,看切成什么样子的,如果是纵向,就用小锯锯,如果横向切,就用一个能用上力,刀口扁的,刀来切,如果像10#楼的朋友所说,那可是最好的,希望能介绍一下。

网友:
用一个小台钳把电磨固定在桌子上然后上切割片做成切割台,然后用五合板加切割垫做成底板,把底板垫到电磨中轴稍高点的位置(自己看着来就好了),然后就是切割啦~~~最早我就是这么做的,优点是速度快精度高,缺点是只能切割直线还有厚度最好在5MM以下,要不然很郁闷哦~但是组装拆卸都很简单也很方便随时切割简单的小木头件~\(≧▽≦)/~啦啦啦
顺便:现在使用的是云石机加上切割片倒置在桌子下边做成比较厚的木材的切割台哈哈~~~顺手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台锯?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能称为小台锯,我倒是也想知道,我也常常切冰糕棍,看切成什么样子的,如果是纵向,就用小锯锯,如果横向切,就用一个能用上力,刀口扁的,刀来切,如果像10#楼的朋友所说,那可是最好的, ...

小台锯我是前几年买的现成的,觉得动力不够,我也看到坛子里有人自制台锯,看着挺羡慕,具体的可以看我的制作帖,谢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16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