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甲醇船风门减少,转速反而提高,几秒钟后恢复正常

楼主(2010-07-24):
甲醇船风门减少,转速反而提高,几秒钟后恢复正常,请教原因,多谢!

楼主:
肯定吗
肯定吗,我的甲醇机烟很大,尾管还有雾滴,我一直以为夫油呢,呵呵,多谢

网友A:
检查下油路,发动机转速下来了,但应该不会马上没有油进化油器,仔细检查下,从排气管到化油器有没有漏油漏气或是堵塞的情况

网友B:
开点怠速油针

网友C:
副油贫油都会这样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
太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