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不锈钢轴承的吗?

楼主(2010-07-24):
这种轴承能否在100度的水蒸气环境中使用而不生锈?低转速,小负荷。

网友A:
关键是更换周期是多长……

楼主:
gud兄,我不了解不锈钢轴承的特性,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不锈钢轴承 百科名片
不锈钢轴承
不锈钢轴承与普通轴承相比,不仅材质上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在工艺上,精度的控制上,比普通轴承要严格的多。在工作过程中不锈钢轴承工作稳定,噪音小,耐腐蚀,应用广泛
不锈钢轴承能组织批量性的生产,实现了高强度、高精度。可以使用在易锈蚀、强腐蚀的各种产品中,运用广泛。
产品特性
轴承套圈及滚动体材料使用用AISI SUS440C不锈钢(国内编号:9Cr18Mo、9Cr18)经真空淬回火处理,保持架及密封圈骨架材料采用AISI304不锈钢(国内编号:1Cr18)。不锈钢轴承与普通轴承钢相比,有更强的防锈、防腐蚀性,选择合适的润滑剂、防尘盖等,可以在-60℃~+300℃的环境下使用。不锈钢轴承又因机械强度高、负载能力大,广泛使用在食品加工,医疗器械,药品机械方面。
主要用途
医疗器械、低温工程 、 光学仪器、高速机床 、高速电机、印刷机械 、食品加工机械。

网友C:
金属轴承 不润滑不行啊 应该用陶瓷轴承
氧化锆全陶瓷轴承的套圈及滚动体采用氧化锆(ZrO2)陶瓷材料,保持器采用聚四氟乙烯、尼龙66,聚醚酰亚氨,氧化锆、 氮化硅,不锈钢或特种航空铝制造。
氧化锆全陶瓷轴承产品特点:
1、高速:具有耐寒性、受力弹性小、抗压力大、导热性能差、自重轻、摩擦系数小等优点,可应用在12000转/分~75000转/分的高速主轴及其它高精度设备中;
2、耐高温:使用温度在100℃-600℃间不产生因温差造成的膨胀。可应用在炉窑,制塑、制钢等高温设备中;
3、耐腐蚀:材料本身具有耐腐蚀的特性,可应用在强酸、强碱、无机、有机盐、海水等领域,如:电镀设备,电子设备,化工机械、船舶制造、医疗器械等。
4、防磁:因无磁不吸粉尘,可减少轴承提前剥落、噪声大等。可用在退磁设备。精密仪器等领域。
5、电绝缘:因电阻力高,可免电弧损伤轴承,可用在各种要求绝缘的电力设备中。
6、真空:因陶瓷材料独具的无油自润滑特性,在超高真空环境中,氧化锆全陶瓷轴承可克服普通轴承无法实现润滑之难题。

网友D:
高温高湿环境下貌似陶瓷轴承更好

楼主:
谢谢7楼wang兄的解答,但貌似陶瓷的灰常贵!

网友E:
转速低,负荷小,应该问题也不大,100度的水蒸汽,其实温度不算很高,轴承前后带密封的话,中间灌注耐高温的润滑脂应该就可以.
轴承运转,怕高速,大负荷,进杂质.无润滑或润滑不足.

网友F:
用陶瓷的轴承吧。氧化锆的。
小负荷比金属的好。
就它了。效果记得贴一下。
淘宝搜应该就有陶瓷轴承。

楼主:
谢谢12楼,13楼大侠的解答,我也知道陶瓷最能满足我的要求,但听说很贵,所以想问下不锈钢的行否,我再权衡一下。期待高手踊跃发言。

网友G:
试试尼龙轴承,我以前偶然在网上看到的。你在网上检索一下“尼龙轴承”
POM和PA材料具备良好的机械强度及耐磨性,适合制作比较精密的塑料轴承,工作温度从-60℃~100℃,表面强度高且光滑,基本上不会出现张力,其良好的
及较高转速运转。其中POM塑料轴承是所有塑料轴承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一般内外球材料采用POM或PA,保持架采用玻璃纤维增强的尼龙66(GRPA66-25)。
滚珠为玻璃球,不锈钢球或陶瓷球,此种轴承碱性环境下表现良好但不适合在酸性腐蚀环境下运行。
特性:
1.刚性大,硬度高,即使在低温下,冲击强度高;
2.优异的弹性,抗蠕变性能好;
3.高耐热稳定性和非常好的尺寸稳定性;
4.滑动性能好,耐磨;
5.生理惰性,适宜与食品接触。
6.不耐强酸和强氧化剂,粘接油漆性差
主要用途:
机电设备、健身器材、食品机械、家俱及装潢建材

网友H:
如果转数、载荷要求不大的话,尼龙轴承是个选择,成本也低,一般是POM的比较多,上淘宝能搜得到,
其实,要求不高,自己用改性的四氟材料车一个轴套,也一样可以胜任,自润滑性很好,而且噪音低

楼主:
非常感谢15.16楼的解答,马上去网上搜一下,估计是个性价比最优的方案,再次感谢!

网友I:
楼主可以研究下潜水泵或养鱼放在缸里那个,名字忘了!

楼主:
回18楼大锤兄:普通潜水泵用的应该是普通轴承,鱼缸用的应该是轴套。
回19楼gugs兄 :第一次听说零花轴承,待我查查资料先,非常感谢!

楼主:
百度,谷歌都没有磷化轴承,只有轴承的磷化花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