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FG 飞FPV求助

楼主(2010-07-24):
我的控是FUTABA 12FG 2.4G的,不知道能不能飞FPV?如果能飞,遥控距离多远?是不是必须要用72HZ的才行?
我想配一套设备,独眼龙V5.0 , 柏通1.2G/1.3G 1W 收发全套,再加个1.2G 10dbi 高增益平板天线(300x300),,这套设备传输距离多远?

网友:
你的遥控器限制了距离,保险距离2KM以内吧(遥控距离),视频距离那就远了,看当地的电磁环境。

网友:
距离远了刺激,,,,

距离近了安全,,,,

大家喜欢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只要快乐,,,选择哪个是无所谓的

网友:
12FG去买套72mhz 50变频高频头,加一个14通的G3接收机,二手的900~1000左右

网友:
主要是控限制了你的距离,2KM以内应该是安全的了

网友A:
使用二代功放+ 72mhz PPM接收机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二代功放+ 72mhz PPM接收机 就可以了

请教2代功放直接从教练口引出PPM信号可以吗?

网友:
尽量不要用功放,即干扰他人,又影响自己健康

网友:
影响你个头 手机比功放辐射大 那你也不要打手机了

网友:
所有的有关FPV的控的问题,必要楼上兄弟的回答,而且回答千篇一律: 使用2代功放

网友:
“手机比功放辐射大”,大你个头
哪个手机辐射有你卖的7w功放大?如果手机辐射真有那么大的话,还用得着造那么多那么密集的基站么,就按着你功放的标准,半径5KM里造一个基站好了。
贴一个百度上看到的,我想作为一个资深HAM,这些知识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手机信号有很多种,都对人体无害吗?
是的,现在常见的手机通信协议有GMS、CDMA和WCDMA等,它们的微波频段分布较广,而且全世界各地的设定都不一样。常见的有800MHz、 900MHz、1800MHz、1900MHz和2100MHz等,远远低于可产生游离效应的电磁辐射频率下限(约为30GHz),而且一般手机的发生功率都不会超过2瓦,这是极其微弱的,要知道一般家用微波炉的功率可以高达2000瓦。当然,现在很的很多手机还支持蓝牙和802.11的协议,这些协议所利用的波段也都属于微波。蓝牙的辐射频率为2.4GHz~2.48GHz,802.11协议通常有2.4GHz和5GHz两个工作频段,比普通GSM信号的频率高,但这些微波的发射的能量极低(几毫瓦),不可能对人体有害。一些手机还支持红外协议,其原理和电视遥控器是一样的。可以确信的是,无论今后手机上有任何新的通信协议问世,只要使用的电磁波频段在微波的泛围内,就对人体完全无害,这是手机自身功率的限制所决定的”

网友:
就目前来说,GSM手机发出的最低功率为5dBm(GSM900),约为3.2mW,GSM手机能发出的最大功率33dBm(GSM900),约为2W

网友B:
用功放的时候记得外面穿条红色防辐射三角裤,扮超人挺好看的

网友C:
5W 7W功放
辐射功率最大的GSM手机的最大辐射功率还要强3倍以上的辐射功率 而且是持续辐射
嘿嘿 玩的时候最好放远点 少玩点
否则就先娶媳妇生孩子吧
不然玩多了 小心JJ里的货被辐射成畸形

网友:
 12FG就这样不行吗?才2km?

网友:
为了钱,什么话都说得出
幸好坛子里还是有明白人

网友:
功放72mhz 平时用 3W功率 而且天线离人体几米以上
手机 800 900 1800 1900 功率 0.5W 直接靠脑袋

所有玩无线电的人都知道 哪个辐射厉害 。 我有违背事实说话么?  不懂无线电不要JJ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功放的时候记得外面穿条红色防辐射三角裤,扮超人挺好看的

市面上所谓的防辐射服都是歪货,没用。
穿上防刺外套(全部用小钢环扣成衣服),效果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5W 7W功放
比辐射功率最大的GSM手机的最大辐射功率还要强3倍以上的辐射功率 而且是持续辐射
嘿嘿 玩的时候最好放远点 少玩点
否则就先娶媳妇生孩子吧
不然玩多了 小心JJ里的货被辐射成畸形

就算某人的功放卖得贵也不至于会影响睾丸里的小蝌蚪吧??难道功放天线是绕在JJ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