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固定翼用什么电调好?

楼主(2010-07-24):
我觉得飞固定翼不用很好的电调,用一般的电调也可以吧。
我老是在 "好盈" "中特威" 两者之间转, 要不然 "新西达" 也可以吧,,大家说说

网友A:
我开始用XXD,用好赢后就再没买XXD了。
ZTW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好赢比ZTW 好吗?

网友B:
您好,看看楼主想玩什么样的固定翼,定位不同,选择就不同,假如楼主只想飞螺旋桨以后也不想玩涵道机,市面上的电调都可以满足,自己根据资金买个30A就足以,要是想玩刺激的,就可以买个好点的,60A的,实用性高!谢谢!

楼主:
谢谢,, 40A 的电调大家能推荐一个吗,

网友C:
一般飞飞买个好赢 30-40a 的就可以了

网友D:
看飞什么飞机,要是KT板的话,EPO的话 XXD30-40A的可以了

网友E:
要看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F:
XXD能不用就不要用
虚标严重,夏天容易烧
以前贪图便宜买了几个,烧了2个30A,还有个40A很莫名的自己坏掉了
从那以后再没碰过XXD
好盈不错,买个30A,可以飞很多翼展1米左右,2212电机的小飞机了

网友G:
这问题太笼统了,跟上次有个人问我“我想学车,开车开什么车好”一样。

楼主:
电机我用 2216,KV12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