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O

楼主(2010-07-24):
最近新弄的O船。。。。4122KV ,200A UBEC 自己做的防水, 430铜桨,3S 40C电,轴出 6.5CM,还没下水,不知道还要怎么调

老鸟指点下,电机是一定会换的,先将就着用用

网友A:
4122KV   430桨  还用3S啊   你的O     65(长度)
3S 11。1X 4122=45754转/分钟   就你这样连轴怕受不了哦。
小心啊。

网友:
我的O艇和你的一模一样,你的水贴搞得漂亮,我的用3660的电机,KV1620,125A高压电调,5S1P或6S1P电池,435铜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22KV   430桨  还用3S啊   你的O     65(长度)
3S 11。1X 4122=45754转/分钟   就你这样连轴怕受不了哦。
小心啊。

会很爆吗?要换电机,电机架要一起换了。。。。

网友B:
很漂亮和外观哦,是水贴吗?

网友:
电机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和外观哦,是水贴吗?

是水贴。

网友:
现在这种天气湖水温度都有30多度你用这么高KV的电机,比较危险

网友:
3660转!转速不算高.........估计应该从435的浆开始试!个人认为请大家拍砖

网友:
电机是B2856 4100KV, 但LZ没说电池的容量是多少?

这条船属油改电的深V船型,偏重偏深,电机负荷会比较大,桨绝对不能用再大的了~~~~

网友(2010-09-10):
30的桨有点小,会打空泡而且容易爆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