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夹和中联之间的垫圈问题?

楼主(2010-07-24):
450V2改了3MM外丝横轴,使用的是ALZ改装套件,其他都不错,就是大浆夹跟中联之间的垫圈有些问题,原先的垫圈由于内径是4MM的所以无法使用,目前使用的是3MM内径(长度1.5mm),但是跟中联两侧胶圈孔有些间隙,装完后,两侧的大浆夹可以上下轻微晃动,而且间隙比原来内丝时要大很多,看图片。

这些小问题到是不介意,不过今天在试飞时发现起飞后往左侧票的厉害,试了十多个起落,每次起飞必往左漂,要打右舵很多才能勉强旋停。回家检查,发现十字盘是水平的,不过在哪个油门段都是挺水平的,不至于左票很多。想请教下这个现象是由大浆夹跟中联的间隙过大,以及两个浆夹可以轻微上下晃动引起的吗?

网友:
我的pro没改,也是大桨夹有点晃动~~~

网友:
估计应该没有关系,和连杆长度调解有关系,或者把控上的侧飞的微调调整下。

起飞左漂是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没有关系,我的也有间隙,不会飘啊,板凳说的对,调下副翼微调

网友:
换过3MM外丝横轴!也发现这个问题!炸了换回4MM,没事了

网友:
间隙有可能影响到大桨的周期变距!很可能是导致倾斜的原因

楼主:
右舵要打很多才能勉强平衡。。估计要微调的话幅度不够。我再拆开检查看看。

网友:
450V2改3MM外丝横轴,需要改装套件的吗?我的2边加O圈,不会动

楼主:
哎。。下午把旋翼头拆了重装了下,左漂好点了,不过出现了百年难遇的金鱼尾。。。胸闷。。。不知道是不是螺距调大了点?

网友:
你的外丝横轴螺丝拧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啊,我的拧到拧不动了,大奖夹都不活动了,拧松了又怕不紧

网友:
用谷德的横轴吧,4MM的外丝是M3不用换大桨夹轴承,比3MM横轴更安全

网友:
1.5的话一边装2个,公4个,缺点就是飞3D几个起落就磨损严重,开始能够晃动啦

嘿嘿,教你一招,用来用去,还是用冰人的3MM PRO用一体O圈霸道,5元4个,3D暴力
折腾100起落都很紧的,缺点是用在V2上要长那么点,只有外丝松点啦,还有油门不足
会点头的,但是是飞3D的极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