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最简单的电动机(有趣极了)

楼主(2010-07-24):
用一根铁钉,一颗电池,一条电线,一个纽扣磁铁(建议用耳机上的钕磁铁,30秒做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电动机。
先把铁钉和磁铁连起来,并把它一头吸在电池的一极上,正负都可以,只是最后旋转的方法相反而已。然后要用电线把电池和铁钉尾段的磁铁连接起来,即慢慢地用电线碰几下磁铁,铁钉就开始加速旋转。据测量只要15秒就可以使铁钉加速到1万转每分钟!
(需垂直放置,建议磁铁大一点,重量抵消磁力后,可以使铁钉和电池接触点的摩擦力最小化)

该文发表于:科技爱好与博览 (http://www.naf.com.cn),复制请保留此行

网友:
是吗,这么神奇,去试一下

网友:
我做过,确实可以

楼主:
刚刚试过,可以转,速度还挺快

网友:
还是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闭合电路中,通电导体会在磁场中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网友:
大家全看板凳!~~

网友:
帮你把视频传上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090572/Ob/1/Pt/0/sid/XNzYzNTI1MTI===.html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090572/Ob/1/Pt/1/sid/XNzcyNjgzODg===.html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090572/Ob/1/Pt/5/sid/XNzcyNjg0NDg===.html

网友A:
 鄙人不才,没有5号电池就找了个18650锂电试验,结果一阵火光四溅,没成功

网友:
18650当然短路,我都是用单节AA镍氢电池,电流很大,电线接头都烫手了,转一会磁铁和钉子都热了,还是一次性电池最好

网友:
接着看了后面几个视频。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人不才,没有5号电池就找了个18650锂电试验,结果一阵火光四溅,没成功

锂电池内阻太小,没试过,估计不会成功,用普通的干电池就行,我试过了,飞快,电池是华泰的

楼主:
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儿,汽车的蓄电池接线柱和线卡子中间间隙太大,我就用1.5平方的单股线往接线柱上缠,一不小心短路了,铜线瞬间就红了,把手都烫糊了,一条雪白的熟肉,好几个月才好,对此我才感觉到充电的电池内阻有多小,能量有多大!那可真不是盖的,能把肉烧糊了!!!到现在都心有余悸,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儿,汽车的蓄电池接线柱和线卡子中间间隙太大,我就用1.5平方的单股线往接线柱上缠,一不小心短路了,铜线瞬间就红了,把手都烫糊了,一条雪白的熟肉,好几个月才好,对此我才感觉到充电的电池内阻 ...
LS的是准备吃烤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儿,汽车的蓄电池接线柱和线卡子中间间隙太大,我就用1.5平方的单股线往接线柱上缠,一不小心短路了,铜线瞬间就红了,把手都烫糊了,一条雪白的熟肉,好几个月才好,对此我才感觉到充电的电池内阻 ...

曾见一新手修车,不慎,将大号扳子放在蓄电池上............

........... 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打铁师傅完全没必要用煤烧炉子.............

网友:
最后那个真搞笑

网友B:
电池短路确实很可怕,我以前在把电线线接到蓄电池上,用扳手紧蓄电池上的螺丝时,不小心短路了,结果把螺丝和扳手焊到一起了,还好躲的快,手只是烫伤,火花好亮

网友C:
有点魔术的感觉

网友D(2011-04-18):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