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南京博业13mm的钻夹头换成16mm的是否可行?

楼主(2010-07-24):
把南京博业13mm的钻夹头换成16mm的钻夹头然后换上大电机是否可行?如何知道它的锥度匹配呢?望各位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南京博业的13mm台钻用的是什么钻夹头?

南京博业的13mm台钻用的是什么钻夹头?要是想换16mm的钻夹头该换什么型号和牌子的好啊?望指教!

网友:
钻夹头敲下来,量一下上锥孔,16mm的话是B16的,18mm的是B18的,应该是B16,去买个马牌B16  -1~16mm的钻夹头就行了,不过使用时是属于超载了哦

网友:
没有必要换,想钻大于13毫米的孔,用扩孔器,或者把粗钻头的柄车至13毫米以下就可以装夹。
一部机器是经过设计的,该承担多大的负荷就承担多大,超负荷运行是不经济的。换功率大一些的电机倒是可以考虑,钻孔更有力。如果现行的电机可以的话,也没有必要再换了,除非新电机不用花钱。

网友A:
没事只要有同种锥度的钻夹头就换吧,电机也不一定要换,钻大的像16mm钻头时,不要直接用16mm一下子开钻,用几级扩孔钻的方法,负荷也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B:
用最慢速,偶尔用用没问题,夹头的锥度和主轴的锥度要配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最慢速,偶尔用用没问题,夹头的锥度和主轴的锥度要配合好

锥度不用考虑,而且也只是偶尔用13-16的钻头不用担心
直接找个3-16  B16的钻夹头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引用 网友A:
没事只要有同种锥度的钻夹头就换吧,电机也不一定要换,钻大的像16mm钻头时,不要直接用16mm一下子开钻,用几级扩孔钻的方法,负荷也就不会太大了。
超负荷使用不能一下子就钻这么大的(如果是钢\铁等硬质金属的话)
分几次逐渐扩孔就可以了,
如果要大量打16的,
还是买大钻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