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炸机后连杆长度不一样,才没双桨!

楼主(2010-07-24):
以前连杆长度都是基本一样,就没双桨了,炸机后,连杆长度要差1.5毫米才没双桨,是不是金属件变形引起的呀,知道的请告诉我那个零件变形了呀!

网友:
YT 的烂头 结构 的弊病。。。。

网友:
你活着累不累不双桨就好了啊

网友:
一个是金属件变形,还有个不易注意的地方是新换的大浆根部不标准,一些次浆存在浆根平整度不够的问题,需要把浆根两边锉的厚度一致,否则影响螺距。

网友A:
就是靠它调双桨的,谁和你说要两根要一样长的??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两边螺距不一样,调整了连杆,一个长一短,螺距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靠它调双桨的,谁和你说要两根要一样长的??

就是。不然还要调它做什么。做成一体式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靠它调双桨的,谁和你说要两根要一样长的??

知道就是靠他调双桨的,但理论上讲,这二根杆应该是等长的.

网友:
有点双桨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飞着正常就行了,而且靠眼睛看有没有双桨,倒是挺危险的意见事!

网友:
我是悬停看双桨的!

网友:
一长一短无双桨也行

网友:
肯定是有东西变形了,只要两根长度相差不是太大, 应该不需要特别处理,
最主要还是观察飞行震动大不大,

网友:
通常中联轻微变形导致的

网友:
正常,2片桨的桨型问题。好点的桨就好很多

网友:
检查有没有虚位吧,我的pro炸过后长杆也调整了。

网友:
炸了之后基本就不一样了,都和你一样

网友:
应该是S臂伤到了,你仔细检查一下大浆夹和S臂之间的小拉杆有没有坏,还有检查一下S臂上的球头有没有华丝.

网友:
有很多原因
1:大桨变形
2:长连杆-减矩臂-桨夹球头 这个机构某个关节有虚位、松动或者变形

网友B:
我的是中联炸弯才有这个现象,中联弯以后,两个桨夹不在同一个高度。。。
现在新买个FY中联,居然新的也是弯的!!~ FY 还叫我试飞再说~~~~
有点无语

网友C:
s臂,桨夹球头,中联变形都有可能导致两根拉杆不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