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700直升机为什么不使用无刷空心杯电机?

楼主(2010-07-24):
空心杯电动机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准的线性关系。

dao dan上都使用,而且舵机上也使用,甚至3通玩具直升机上都使用!
   他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航模直升机上不使用?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成本问题

网友A:
空心杯有无刷的吗?
我out了?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有无刷的吗?
我out了?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空心杯有无刷的,去百度一下“无刷空心杯”,我发的那个是有刷空心杯的特点!

网友:
应该是跟普通的无刷相比  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吧
起码  成本上就高

网友:
直流空心杯只适用于低扭矩的场合,若是要驱动直升机,至少需要3级减速。这样效率还不如直流有刷电机;饿!

网友:
普通无刷电机不是号称效率达到80%了吗?

网友:
您把空心杯电机做成动力电机,要达到动力电机的功率要求,您考虑过他的体积吗??估计体积有1/3飞机那么大,空心杯电机是有刷的,他的转子是线圈,虽然响应速度高,但是扭力却没有带铁芯的电机强,所以最大的用途就是作为伺服电机使用。

在说无刷电机,貌似没什么空心杯无刷电机,无刷电机不管外转子还是内转子,他的转子都是磁芯,线圈是固定的,由软件、电子芯片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2011-05-24):
空心杯,无论是 成本不是电机的功率,还是起动扭转力都做不到目前无刷电机的水平

网友:
空心杯电机又不是无刷的.....,你是想问干嘛不用无铁芯无刷电机吧

网友:
要是能用肯定要用了,所以还不能用

网友:
真正的空心杯无刷马达它是内外转的 磁石在内

网友:
帮顶.个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