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上不去~~

楼主(2010-07-24):
速度上不去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xNzI0MjU2.html人家用2208 3200KV 4.1寸浆都爽到折翼~而我用2212 3500KV 4.5寸都爽不上~~为什么呢~~~各位请帮我选个电机

网友:
靠,一看视频,竟然是我一年前拍的。。。。。。
我那个电机不是2208,是450电直上的电机
再告诉你折翼的原因,机翼上喷了自喷漆,腐蚀掉了,没用碳片加强,结果就空中拍手了

网友:
桨小才飞得快

网友:
4.5的螺距,对于这么高的Kv的电机来说,有点大了。

4.5的效率肯定比4.1的桨效率低,你试试用4.1的桨把。

网友:
固定翼用3200KV ,3500KV的电机?KV值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速机用这点KV不算什么

网友:
2208 3200KV是我...你搞错啦...而且我的翅膀也好好的
不要用桨保,至少用个子弹头,机身处理干净些,这样也破坏气动的,主翼做好标识带,不然回头看不见

网友:
1. 想跑速度最好用内转子电机;
2. 通常是桨越大速度越慢。

网友B:
我试下来,2700KV的2835内转加4.75*4.75APC,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明天试下3900K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下来,2700KV的2835内转加4.75*4.75APC,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明天试下3900KV 的

那桨还是换4.1×4.1的吧,3900的电机配4.75桨过载实在太严重了,内转子电机散热条件不如外转子电机,又不象船用电机有水冷,扛50A电流很危险。

网友:
 换桨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