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我真的无语了

楼主(2010-07-24):
今天一早出去爽飞。虽然刚入门,悬停都不太会,但至少中立点调的差不多了啊。非锁尾模式,起来后尾巴稍微有点向右飘,半分钟左右修正一下就够了。然后切锁尾模式,结果尾巴明显向左飘,根本来不及修正,真是郁闷。我调机一个多月,光耗在调尾巴上了。
请老鸟指点迷津啊。
我的配置是DSX7,KDS800+MD922

网友:
温飘据说是正常的.........

温飘据说是正常的.........现在我都已经习惯了 呵呵

网友:
你的尾推滑套是不是有虚位?尾桨夹角是不是晃荡?我的飞机也如此,滑套直径太大,虚位,后来把大桨距调大了一点,改善了一些

楼主:
大桨距调大后,转速就不够了吧
我现在桨距就很大,所以转速比较低。我估计不超过1800

网友:
对于KDS800的温漂我也很无语。据说有人换了传感器解决了温漂的问题。

网友:
买个好陀罗吧,装上就飞,尾巴锁的像棍子一样。专心练技术比折腾尾巴强。

网友:
你去模型店或者找个经验丰富的人弄一下,这个实在说不清,或者你调一下微调,应该能好,这个对中立点要求不高

网友A:
800够了 我有2个800 2个401 都很好
我之前 有架飞机 也是飘 开锁尾往左飘 不开往右
中立点都很准确
一直很纳闷
最后发现 原来是忘记 在通电之后 没有快速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
切换一次之后 就一劳永逸拉

网友:
之前有人说要断一次电再加电就不飘,我试过,还有说要飞完一块电池后就不飘,我也试过。现在我懒得管,飘就飘吧。

网友:
只要调机技术好ESKY得也没问题…

网友:
我的KDS450C,用KDS800+MD922
中立点什么的根本没调,只是简单的让两边行程相等,也没有明显温飘啊
只是打舵左右旋转速度相差明显,只好改變尾舵左右兩邊的D/R比例
另外急打方向舵容易产生回弹,增加延时有改善,但未能完全消除

网友:
我的800+262锁尾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够了 我有2个800 2个401 都很好
我之前 有架飞机 也是飘 开锁尾往左飘 不开往右
中立点都很准确
一直很纳闷
最后发现 原来是忘记 在通电之后 没有快速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
切换一次之后 就一劳永逸拉

800也要快速切换非锁之间吗?

网友:
快速切换是设定中立点,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0也要快速切换非锁之间吗?

是 我的450 之前用800的时候 不切换也没事 但换到在215上一直飘 切换了之后就好了

打舵左右旋转速度相差明显这个问题我也有没什么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
我的也是KDS800+MD922
比较郁闷,有时候好点,有时候特差,没辙
最近有时候一上电舵机就乱摆,重启好几次才定住.凑合飞

网友:
KDS对单飞的新手难度大了点,  401会比较省心,有助于快速建立信心.

网友:
压电的陀螺,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我以前用G010飞了半年,习惯打微调还真没啥
影响的

有钱还是上个401吧,再怎么也得买个GY240改的401吧,300以下,那效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我的450 之前用800的时候 不切换也没事 但换到在215上一直飘 切换了之后就好了
打舵左右旋转速度相差明显这个问题我也有没什么其他办法解决

麻烦你详述下,谢谢!

网友A:
开控~飞机通电~快速拨动5通道摇杆 来回三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