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终于突破了.2圈自旋翻,介绍的有关设定和练习过程.

楼主(2010-07-24):
先来遥控器设定篇章

先说遥控器的斜盘量设定,要设定的比较零活,这样才能2圈中翻过来

舵机行程的地方,尾巴行程130%.这个是提高尾巴的解析度

上面提高了130%,打满尾舵时候飞机转的太快,我是习惯拉完左尾舵来做自旋翻,所以
我要让尾巴降到一个合适的转速 80%这样OK了,这个数值看当天天气温度而定,

副翼舵的D/R数值在pos-1我是设定113%(我是用这个模式练自旋翻)
pos-2 是飞一般的3D动作时候用的,用不着那么大的斜盘量

同上升降的也是2个特技档位

这个是ST-1第一个特技档位的螺距曲线,我就是用这个练习自旋翻
曲线是油门中点平缓,这样好处是副翼和螺距不大干涉,我是日本手

而st-2则是反过来中间急速2端平缓,因为我需要在普通飞行时候更快的油门反映

楼主:
继续..

..
记得以前刚练自旋翻卢大鸟说的最多的是,自旋翻尽量少用螺距,尽量用升降和副翼完成翻过去.
我想这个是对于有一定的练习基础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日本手,开始大家在模拟器多圈,2圈,甚至一圈都可以翻过来,因为模拟器的直升机太完美了.
实际上我飞了差不多2年,还是停留在3圈翻,以至于我认为日本手是不是很难做到2圈.我看了廖英志和依腾这些大师,包括身边很多的日本手飞自旋翻,绝大部分都是3圈.
直到一个月前武汉天天飞老吴贴出了他飞450pro的那段自旋翻录像.终于发现了飞日本手也可以完成的很好,之前只看过卢浩和一个深圳的朋友能飞得那样的水准,就这个动作而言.
于是我重新拿起信心,先做好功课,反复的看这些人的录像,还有alan的教学录像,认真研究他们的起翻切入点.

楼主:
还来.

在要作出完满的2圈翻之前,首先要把我们的手法死角消除掉
之前在做3圈翻的时候,因为多做了一圈的自旋,右手副翼不需要左右2边打到头,甚至有些地方偷懒也可以顺畅的翻过去
但是这样的翻和2圈最大的对比是什么?就是2圈自旋翻在空中是一个很明显的扭转翻滚球体,而3圈更多的像是2面自旋悬停在中间翻那么一下

如果要由3圈改为2圈翻,手法上要求各个舵量是比较精准的到位,量还有给的足,
一旦斜盘量给的足够了,你就会发现不那么需要螺距飞机也可以腾在空中,当然螺距也很重要你要比3圈的时候更注意什么时候拉到最大,不是固定的在一个地方螺距,在任意位置都能控制号螺距.这个是日本手的难处.因为这个时候你还要管好副翼
这些练习可以在模拟器完成

对于450机体的要求,如果想要很顺的翻过去,首先得把一切有虚位的零件换掉,然后抖舵,发力不足的老舵机也换了,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简单的做一个原地前翻和侧翻就知道这样的必要性了.好的直升机可以做到半径很小,不掉转
当然别忘了前面的遥控器设定.也很关键.在完成这些设定的改动和机体的零件更换后,我发现另外一个动作--侧钟摆的频率也加快很多,因为大桨不掉转高度也比好保持.

我大概练习了一个月,由开始的偶尔作出几个,到连续不停的完成,开始的满天跑到后来的尽量原点翻.
,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解以上心得与各位分享

补充现场实拍自旋翻手法录像

网友:
自旋翻最重要的是0螺距的应用和自旋速度用手控制。

楼主:
自旋速度用手控制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个比较难,肯能换了520陀螺仪号一点,现在只能是手跟着飞机来做

网友:
顶帅呆,不惜分享心得!

网友:
 恭喜下  上视频

网友:
LZ,新手不明白,为什么CCPM设置成69     -72    -66啊,,,谢谢

GEAR是陀螺仪感度吧,为什么设置成+100,,,请LZ明示,别笑话小弟,,,谢谢谢谢

这些都是3D的数据吗?

楼主:
swash 菜单的3个选项是斜盘螺距和副翼升降总量菜单.控制飞机的灵活度
其他的,最好看相关帖子吧

网友:
先学着,离这个地步还早呢...

网友:
 难啊还要继续练习

网友A:
   帅呆又升级了。。。接下来搞什么动作?

网友B:
期待帅呆上视频给大家学习学习   近期2圈的哦

网友C:
跟帖问问高手,飞机怎么调整才能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呆又升级了。。。接下来搞什么动作?

还没想好啊.改天再去沙井取经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帅呆上视频给大家学习学习   近期2圈的哦

到时候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帖问问高手,飞机怎么调整才能不掉转???

说到掉转的问题,主要是和直升机的硬件有关.
平时我们看到高手们飞的那种桨风声都是很清晰果断,那是旋翼头变距时候没有浪费太大的额外动力,更简单的说是没有双桨.
一般装好一台新的直升机都是这种感觉,飞了一段时间,久而久之,各个部件的虚位,轴承,变形,球头套,舵机虚位,舵机老化,O圈破损,甚至是桨的变形,都会引起飞机的状态老化,这个过程是慢慢来的
我以前的机都是不管有没有双桨照飞,木浆什么的随便用.这样练习一般的动作感觉还行,以前也炸的多
但是需要练钟摆这类不停的变换螺距的动作,如果不调好飞机是很难飞的顺手
如本贴说的2圈翻,前面半个月一直没有找到手感,飞机严重的不跟手,甚至怀疑是手法问题
后来狠心大调整飞机后感觉进步快了.
所以目前我意到这点,要飞的好不再马虎调机,尽量让飞机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这2个多月来没炸过机,主轴都斜盘球眼
磨花了不得已才换一根
横轴O圈这个玩意我建议50-100个起落后检查更换,3D飞行重很容易变形挤压开裂.
没事换换球头套,顺便检查各个螺丝钉的松紧有时候即使上胶也会滑开的

网友:
帅呆! 你一直是我的偶像!这个贴必须认真看!因为我正在联系这个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帖问问高手,飞机怎么调整才能不掉转???
掉转主要是在个别一个动作翻滚做得太突然,要柔和点做动作

网友:
  顶帅呆,多多造福我们模友啊 尤其是日本手的,最好上视频我们好学习啊

网友:
武汉天天飞模型俱乐部发来贺信:恭喜帅呆老弟 神功大成!造福模友!

帅呆老弟给个地址我,我给你寄几幅 我们俱乐部刚刚出的 TTF牌 波碳桨和碳钎桨你用哈,保证你神功更进一步,哈哈!

楼主:
   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450掉转很普遍,所以没啥稀奇的,主要是你的手法动作与动作自己的螺距要配合好,外加要有一个补转的动作。

网友D:
在模拟器上控制螺距到位就很容易使用0罗据翻过来.但是在真实飞行中.由于飞机的下坠速度比模拟器快.需要在一个点上猛弹一下,上高度拉高.然后在继续翻滚.这是我的理解
天天飞拿个拉高好像就刚刚和下坠的加速想抵消.且方向正确.所以看起来就非常定点

楼主:
关于手法补转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但是我前面说的是首先得把机体本身的掉转因素消除掉.
如升降舵打到尽头的连续原点前翻,这个是检查旋翼头是否顺滑的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模拟器上控制螺距到位就很容易使用0罗据翻过来.但是在真实飞行中.由于飞机的下坠速度比模拟器快.需要在一个点上猛弹一下,上高度拉高.然后在继续翻滚.这是我的理解
天天飞拿个拉高好像就刚刚和下坠的加速想抵消.且 ...

500以上级别的直升机悬浮能力要好很多,比较接近模拟器了
飞450是有点贼,所以风大时候更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以上级别的直升机悬浮能力要好很多,比较接近模拟器了
飞450是有点贼,所以风大时候更难控制

嗯.飞机越小操作要求越高.

不过大飞机的手法的发力点有些不一样.只能说自己去适应

网友:
一起进步

网友:
原来你们练的都是3圈啊。。我一直都练1圈和2圈。。。

网友:
先收藏  等到技术接近就能理解啦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我还是在模拟器上翻得很爽,飞真机就炸得很惨,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不过关于设定方式里面有一点还是很不理解。为什么在控里面把方向舵的最大行程设到130%就能增加解析度呢,没想明白。

网友:
我练自旋翻有一年多了  2个月前已经在真机上做出了  在天天飞老吴的指导下还算顺利  这一年多就只炸鸡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模拟器上控制螺距到位就很容易使用0罗据翻过来.但是在真实飞行中.由于飞机的下坠速度比模拟器快.需要在一个点上猛弹一下,上高度拉高.然后在继续翻滚.这是我的理解
天天飞拿个拉高好像就刚刚和下坠的加速想抵消.且 ...

说的不错,做连续 定点 后翻就可以练这个 我所谓的“拍”,450真的要练呀,浮空性不好,要想浮
感觉让它在浮,实际上每次给一下力顶一下,让它停在那个高度附近,感觉就像浮啦

网友E:
我美国手,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