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是不是前帆张开的角度一定要比主帆大呢?

楼主(2010-07-24):
如果要大的话,估计大多少呢?

网友:
10-15度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真不错能看到有论航行的帖了。并不是絕对的,这得看你船的调整而定,如果上抢利害,就得全紧帆了(也有前紧后松的)。可以用前帆的松紧来调整船头的上抢和下掉。这只有在前迎风和横风有效,顺风没用。前迎风航行时最好不要用舵来修正航向,你得学用前帆。船调好应是收紧帆下掉,松开前帆就上抢,但不要太利害。帆船的标准操纵通道是4通道。左右舵,收放帆,前帆微调,蝴蝶帆(强制开前帆)。但这个对新手几乎是没用的。所以3通道也就够了,这就干嘛要用3通道的理由。二个收索机最好不要这样用,增加了操纵的难度不说,还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在实际的航行操纵中,得多注重帆的操纵和舵帆配合,比如说前迎风中,迎风转向和顺风转向就不同,迎风转向你得收紧帆后迎风偏转,让帆快发飘时压满舵一次转过去,并快速回舵。顺风要先松帆再适当给舵,舵帆的角度要适当,不然风大时就转不过来。放多了船失速,放少了船被压着转不过来。又说多了抱歉。

楼主:
楼上的回答太专业了,多谢

网友A:
努力理解4楼的答 案中,上抢和下掉是啥意思呀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正顶风0速度船就象被吸住了一样,是不是前帆太紧了

网友:
正顶风0速度,你的船已经很好了,正常情况下正顶风船是要倒退的。
帆船可以迎风航行,但不会正顶风前进。一般船可以在+/-30度(船和风的夹角)的范围内航行。
上抢:船头迎着来风偏转。
下掉:船头顺着来风偏转。

网友:
4楼是帆船高手 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是专业术语。上抢下掉是指前迎风或横风,在一定的帆角,帆舵不动能保持航向,如向上风偏转就上抢,向下风掉就下掉了。顺风不在此论,上抢下掉又分大小,较少的上抢下掉用前帆就能修正这是正常的,如果收紧了前帆还得压舵才能保持航向这就不行了,你还得注意到不是帆角和航行引起偏航的,下掉也同理。这里就能体现船的性能。遥控模型帆船要简单实用,并在航行上多下功夫,最好能有多船练习3-5就好,多了也不利新手练习,最好看的帆船下水不行也没用,它不是外观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理解4楼的答 案中,上抢和下掉是啥意思呀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正顶风0速度船就象被吸住了一样,是不是前帆太紧了

调整好的船,在正顶风的情况下它不会停住,会倒退,倾斜,再立起一定角度,受风前进.前迎风是指船的纵线和风的夹角在<30度>30度是横风,国内的高手都很小的迎风角。都小过30度吧。

网友B:
搭个顺风车请教一下11楼的DX,我是帆船新手,刚入手凯旋800练习船,船头容易下掉,横风时比前迎风时更为严重,需要压舵来平衡。请教是否前帆角度大过主帆引起?现在目视可感觉前帆角度比主帆略大。由于这个船只有两个通道的,前帆不能微调,故再请教,前后帆应调整到什么状态最适合此种船?多谢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个顺风车请教一下11楼的DX,我是帆船新手,刚入手凯旋800练习船,船头容易下掉,横风时比前迎风时更为严重,需要压舵来平衡。请教是否前帆角度大过主帆引起?现在目视可感觉前帆角度比主帆略大。由于这个船只有两个 ...

用二通道操帆船难度大了点,你这样试下吧,前后帆全收紧时让前帆多放开10度这样,不能太多要不前帆一抖动走不了。前帆后缘到桅杆要有10公分以上的距离。你说的现象不单是帆角的问题,二帆的风压中心不对,帆的弧度太大,前帆的弧度更加不能太大,都是下掉严重的原因。这样说还行吧?用调前帆的操作手法操帆船那得是调整好了的,没调好的你就是不用前帆它也会向下掉。前帆略大不是绝对的.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前面说过了。
解决船头下掉的办法有1、缩小前帆弧度,2、后移前帆悬挂点,3、后移桅杆(垂直后移)4、前调重心 5、前调稳向板,6、前调舵,前三较为有效,也是常用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二通道操帆船难度大了点,你这样试下吧,前后帆全收紧时让前帆多放开10度这样,不能太多要不前帆一抖动走不了。前帆后缘到桅杆要有10公分以上的距离。你说的现象不单是帆角的问题,二帆的风压中心不对,帆的弧度 ...

非常感谢!现在帆全收紧时前帆比后帆也就是最多大10度的样子,不会太多。我才刚开始上手,三角绕标才刚刚开始练,路线都还走不准,还要多体会。不过今天晚上放船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在今晚风不大(估计2级或一下)的情况下,前帆前缘略放松一些,让帆吃风后成较大的弧形,船跑起来速度比前帆前缘完全绷紧要来的快,是比较明显能感觉的到的,而且非但没有引起下掉更严重,反而似乎有所改善,当然并非十分显著。至于前帆后缘到桅杆貌似不太可能调到10CM吧?原厂出来才2CM左右。
PS:今天开始有意识地练习迎风转向的时候调整帆的开度来帮助转向。到今晚收船为止帆船总操船时间突破12小时,经验总结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现在帆全收紧时前帆比后帆也就是最多大10度的样子,不会太多。我才刚开始上手,三角绕标才刚刚开始练,路线都还走不准,还要多体会。不过今天晚上放船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在今晚风不大(估计2级或一 ...

前帆后缘搞错了。你的帆下缘不能调整?前帆前缘绝不能放松,你在小风跑下还可以,风大时它一抖动就没法跑了,你那是原来的帆没有气动效率,前帆形成弧后就有了向前的分力,就不是把你的船压向下方了,下掉自然减少了。主帆你也同样处理下可能会好的。二帆的下缘要能调的。你的帆原来可能是我们说的平板帆。没有足够的弧度这也不行,弧度大了也不行。12小时我们也就2天的试航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帆后缘搞错了。你的帆下缘不能调整?前帆前缘绝不能放松,你在小风跑下还可以,风大时它一抖动就没法跑了,你那是原来的帆没有气动效率,前帆形成弧后就有了向前的分力,就不是把你的船压向下方了,下掉自然减少 ...

凯旋800这条破船还真没那么多功能。前后帆下缘都是不能调整D。有考虑重新买过帆料来裁新的帆换上。不过需要按什么形状来裁才好?有没什么诀窍?

网友C:
参考下别的船改下,我见有图的,以你现在还是不裁的好浪费帆料,你把下缘往里收点就有弧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别的船改下,我见有图的,以你现在还是不裁的好浪费帆料,你把下缘往里收点就有弧出来了。

再次感谢前辈不吝赐教!
下缘往里收?是指主帆在驶风杆上靠近主桅的固定点保持不动,缩短主帆驶风杆上两个连接帆的点之间的距离吗?应该缩短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二通道操帆船难度大了点,你这样试下吧,前后帆全收紧时让前帆多放开10度这样,不能太多要不前帆一抖动走不了。前帆后缘到桅杆要有10公分以上的距离。你说的现象不单是帆角的问题,二帆的风压中心不对,帆的弧度 ...

如果下掉或抢上严重是否可以调整前、主帆的比例(面积之比)?

网友:
落伍了,今天又学到好多

网友:
二帆弧的调整,是在帆的下缘,后角。驶风杆挂帆的地方能把帆收窄,比如说原帆宽10公分能调成8或9公分。后帆角挂帆的地方把它松开就能将帆下缘调窄调宽,上紧后又不能动的装置,看下别的船图片,应该能改的.
  另 。用调二帆面积比的办法也能达到目的,但你得重新裁帆,帆搞好后还得调,一装上去就能很好的航行,这不太现实。所以还就现有的调好些,除非你的搭配实不合理,那不裁帆也不行了。
  别说前辈当不起,也就早你们几天玩模型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老宋阿,船长的脾气都是这样的不过有机会跑跑才

网友E:
回鲨鱼兄:最近心里痒痒的,又蠢蠢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