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炮塔和底盘的线

楼主(2010-07-24):
是怎么连接的,炮塔转动会把线拧断,需要做个什么装置,有图更好

网友:
就这么个东西

网友A:
一般大家的做法貌似都是,数着你转了几圈,最后转回来就是了。。。

网友:
划环机构。线少的化用耳机插孔。

楼主:
一班的商品用什么方法

网友:
有好几种做法,具体你可以搜“导电滑环”。(手机无法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家的做法貌似都是,数着你转了几圈,最后转回来就是了。。。
呵呵那不是要记性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