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刷锅是各舵量把握配合的极致,那钟摆是打舵干脆利落的极致吗?!

楼主(2010-07-24):
好不容易把各个舵量配合完美终于攻克了锅,

     再上钟摆,按道理来说,钟摆很简单,尾舵无需动,只需油门和升降舵(或副翼)2通道的配合,就能做出钟摆,
可是问题来了,在油门和升降舵快速来回切换时,总是无法避免的干涉到副翼和方向,以至于飞机状态变化,以致失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舵手脚不干净,拖泥带水!真是异常痛苦啊,几天了不得其法,就像我刚刚学锅样!一头茫然。。。。。

我想问会钟摆的朋友,你们是怎么练的,怎么避免快速来回打舵不干涉的?

刷锅 钟摆 自旋翻 真是3D关键所在啊,所以艰难异常啊!一旦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修为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功力大增,畅通无阻了!

网友:
没有一个会的

网友:
把副翼升降方向曲线中间位置调缓一些,会好一些

网友:
手法问题,这个是整体的配合,都要用到,都在不停的修正,你以为打两个舵,别的舵都不碰到就没关系了,都要不停的修正,这是个整体的手法问题,要经过最少一年的模拟器磨练才可以练习出来的,不是上来就可以配合。

网友:
个人的经验是各个方向的摆动和彩虹之类的动作容易走形的主要并不是舵面干涉造成的,而是在打舵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些舵面进行调整. 比如做连续侧摆的时候同时需要有意识地控制升降和方向, 随时调整尾巴的位置和机身运动方向, 这样才有可能在侧摆的同时把机身控制在一点或者一边摆以便让机身向机头或机尾方向运动.

因此我觉得不要试图去避免干涉,而是要去掌握这种干涉,获得在飞行中的实时调整才是根本.这也是其他各种直机动作的根本吧.

我倒是觉得自旋过程中的任意角度都能控制旋翼面的运动方向才是3D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动作里所有舵面都处于瞬时变化中, 要获得随时都具有调整和控制能力所需要的练习以我自己的经验来估计比学个自旋翻难上几十倍 能获得几个主要方位上的这种能力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网友:
这种动作,能做一半我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网友:
感觉正反悬停练习好了之后,应该能够随心调整彩虹或钟摆过程中尾舵和副翼的位置了吧?就是说时刻应该在调整的吧。

网友:
6楼,9楼很有道理

网友:
你尝试一下走苍蝇拍的航线。

楼主:
6楼,9楼说得我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啊!
   真的是苦海明灯啊,不然我一直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最终迷失自己!

所以有很多关键的小窍门,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都是前辈们的宝贵经验,苦练的的感悟,智慧结晶啊!

这贴太有价值了!

网友:
练习钟摆开始是练翻过去,定好,再翻回来,定好.然后慢慢的加快练习频率
动力好的就可以很快

网友:
帅呆王子说的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我自己是美国手,而且摇杆调整比较软的时候,因此很容易干涉,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点练习小幅度的副翼修正。或者你可以先练习大幅度的前翻后翻来回练习。

网友:
这东西,技术5分,设备5分啊
支持技术贴

网友:
全靠练习呀,没啥捷径哟 、
以美国手为例:
能在快速钟摆时,右手能左右小幅度修正尾巴,左手修正方向时,就是传说中的打通任督二脉
各个方向的4种钟摆(头向上,头向下,右侧,左侧),甚至360度的(头指向任何位置),
都练到上面上说的,就是钟摆大师啦
一句话,操坏你的控吧,有个小技巧就是在钟摆时,根据尾巴的位置的不同,左手的摆法,
也不一样,自己看360度钟摆的教练视频吧,凤凰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