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电直侧板,雕刻机可以做么?

楼主(2010-07-24):
加工电直侧板,雕刻机可以做么?材料:3MM环氧板,有CAD图,,
如图:

网友:
对雕刻机来说,小意思。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怎样画图,用什么软件画图最好。

网友:
外面加工有机玻璃的精度怎么样,可以用CAD图

网友:
不得必要,做不及买划算!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楼主:
有CAD图,,可以直接加工么?

网友:
给料,给图,就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怎样画图,用什么软件画图最好。

用ArtCAM画矢量图,然后选矢量雕刻生成刀路即可。

网友B:
LZ给两份料  我给你加工,就不收钱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给两份料  我给你加工,就不收钱了 呵呵

够意思,没有要两份碳纤板

网友:
碳纤板好加工,玻纤板很废刀

网友:
刻一样的东西,可是雕刻机的拿手好戏呀

网友:
会算,公平

网友:
看看我以前的机器干的碳纤维

网友:
确实不错,看来雕刻机还是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