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747改无刷 求助!

楼主(2010-07-24):
TW747 塞斯纳 打算自己改下.换2212无刷
电机
1400KV会不会过.还有就是请教各位能不能用30A的电调.最大的问题是
电池
用多大的,什么牌子的,最好具体的型号.因为以前没有过DIY的经历,所以对这些都不是很了解.求高手指教.如果哪位有更好用的配置,请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A:
2212 1400
30A
20C
能明白吗?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关键是重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