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一款严重虚标的电池,真是便宜没好货啊!~~

楼主(2010-07-24):
毛爷爷说了: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
以前刚入魔的时候不懂,怕买到垃圾电池,一狠心买了4组160元一组的3E电池出口版,一年半下来送人家了一组炸变形的,因为帮某调机,他把电调T插正负极焊反导致电调烧毁,电池烧漏气了,让我想不到的是有名的3E居然也虚标,标的事25C,但是电芯被打磨了,隐隐约约能看到是2开头的,如果电芯真的是25C,那厂家也没必要打磨电芯了,所以推测电芯应该是20C,只多虚标了5C,厂家还算仁慈,电池也还够暴力,飞450普通模式没电了根本感觉不到,这会吃一堑长一智,这个电池刚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扒了它的皮!~ 结果让人很意外 ,电芯只有型号,没有标C数 ,一看是个太监,只好又帮她穿上了衣服,让伙计用这种电池试飞450,飞下来贴在电池上的魔术胶带的胶都化了, 感觉C数连20C都不到,我想我现在飞固定翼呢,能用就行,结果今天下午去飞我的2米翼展的EPO,发现明显动力没3E的爆,贵了都没好货,何况这电池价格才两位数,哎,吃一堑长一智了。
麻烦大家给推荐款电池,比3E便宜,C数20C就行,ACE、某植物牌、某动物牌不知道咋样!~

扒了皮的3E电池:

扒了皮的3E电池:

严重虚标的电池,很严重的虚标。。。

网友:
同情

同情你

网友:
难道你买之前不知道有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吗?

网友:
这个电池我也用过,后来收工时放车顶上,忘了,等想起来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在用的有ACE,我感觉不错,够暴力,反正很多人说不好,可能我没吃到螃蟹?

网友:
我用 fullymax 25C  很不错~

网友:
这个我也买过,去年吧,买过四块,有一块买回来就只有2S,商家不退不换,理由就是我焊过T头了!

网友:
真便宜啊才88?买回来当15C就值啦,不亏本

网友:
我刚买了2块:em18
我看到销量不错,所以也跟着买了,准备上450的。结果看到这帖。。。。。。。。。。。。。
楼主怎么不早点发呀!!!

网友:
不用不知道。。我也有3E 25C的炸机破了一片改了2S。。但是我的电芯上什么没标。。容量和C数都没。。但看这个电芯接头和外包的做工就值得。(我145进的25C 3S 1P皇冠卖家)。。可能你被JS给吭了。。外标C数的就一小标签,,

网友:
我的8块电池分别是

亚托原厂40C *1
fullymax 20C *2
ACE 25C *2
大白兔 25C *2
3E 25C *1

目前只悬停水平,所以体会不出太多的性能,但是我这些都用的挺稳定的,悬停6分钟下来3.8v左右:)不大肚子:)

网友:
假货吧.
MAXFORCE好像是3e的

网友A:
:loveliness: 推荐一下我在凯旋买的25c,够暴力

网友:
这个电池我也上过当,只能那里当控电!飞电直是不行的!拿来飞飞小电固还是可以的!虚标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推荐一下我在凯旋买的25c,够暴力

我的几块凯旋电池,用的最少的一块,有点微微鼓了。另外几块,放完电就会微鼓,充满又正常。凯旋说这样是正常的,我用了大概40循环左右~~~电压都尽量维持下来3.8,从来没有3.7以下~~~

网友:
别指望商家实标,玩3D本来就烧钱,还是多出点钱买好电池!

网友:
看一下每块电池引脚宽度,一般宽6-7MM都是大电流放电电池。

网友:
3E和Emax我都买过,全国虚标!

网友:
某植物牌、某动物牌不知道咋样!~

LZ这句话搞笑的!

网友:
某动物名牌,我在淘宝上怎么搜不到啊?只有搜到奶糖啊?

网友B:
我的电池65元 450暴力航线 10分钟!

我的电池65元 450暴力航线 10分钟!

网友:
我用的电池是厂家自己做的,没有贴牌,容量足!6000毫安时的电池放电到3.4V可以放出5300毫安时的电!

网友:
我买的MAXFORCE还是不错的呀?我的摔了好多次,电量等都还可以,同样条件下,FLOWER确实不行,都成面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65元 450暴力航线 10分钟!

晕,你的是啥电池。那么牛?!
还有,所谓的暴力航线,到底有多暴?
另外,我用2500的FULLYMAX,切100%油门的3D,最多5分钟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爷爷说了: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
以前刚入魔的时候不懂,怕买到垃圾电池,一狠心买了4组160元一组的3E电池出口版,一年半下来送人家了一组炸变形的,因为帮某调机,他把电调T插正负极焊反导致电调烧毁,电 ...
用b牌电池啦。不过就是贵。

网友:
t同情你!

网友:
我有两块这电池

悬停3分多钟,电池电调电机都热,***,天热,搞不清楚具体原因

不过今天从3.8V冲到4.2 ,1c电流,耗时78分钟,13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