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崩溃了,发动机真的那么难调吗?

楼主(2010-07-24):
听模友门说三叶46的发动机稳定就买了一个,装飞机上飞了一次,由于飞机重心没有调好,飞机炸水田里了,发动机里全是泥,拆开清洗后又重新磨合了发动机,还新买了飞机,可是怎么也调不好,发动机平放的时候加速还满稳定的,就是加大油门把飞机抬头之后,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就熄火,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主油针没有调好,因为我听说发动机最大油门的时候,副油针就退出工作了。请高手们帮帮我吧

网友:
检查加压及油箱是否漏气,不漏的话开大油针。

网友:
 不会,就怕油的!

网友:
贫油把主油针开大几格!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油针向里或向外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