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2.4g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0-07-24):
刚买的一套assan套装用在jr3810上,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1.延迟比较大,摇动摇杆总感觉到速度比用72M的接收舵机反映慢点,大约0.1-0.2秒的样子;
2、舵机有一格一格走的感觉,用原装72m接收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感觉很不爽;
我用的是v2版的带两硬壳接收套装,多买了一个软壳的6通接收。
请问一下用过的朋友有无发现这个现象,之前在论坛看的帖子对assan都是一致好评,怎么觉得用起来不是很爽啊?

网友:
我也用3810,帮顶。。。。

我PCM和PPM接收多,就没考虑过2.4G。。。

网友:
有这事?还准备升级一套呢,不过是F系列的

网友A:
3810装2.4G后失控保护功能就没有了,徐州飞梦不知有否?

网友:
无锡日冠太可怕了,开机几次才能对上频,有时接收机对频灯未亮舵机就可以动,但只有1-4通道,其它通道不动,只有对频灯恒亮时其它通道才正常。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assan在国货中也算价格较高的产品了。

应该在技术上有更高的表现才说得过去。
如果是assan处理器处理速度不够造成的这个现象,厂家应该考虑更换高速的单片机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设计为油机和直升机专用的高精度和高速的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一套assan套装用在jr3810上,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1.延迟比较大,摇动摇杆总感觉到速度比用72M的接收舵机反映慢点,大约0.1-0.2秒的样子;
2、舵机有一格一格走的感觉,用原装72m接收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感 ...

終於有人提出, 我有一套 corona 2.4 都是有延遲

現 SPCM 反應是 1024  (Futaba 14mz 為反應是 2048)     而約 20 年前的 ZPCM 反應是 512

我覺得比 ZPCM 還要慢  ( 如在較精準直升機 Hover 時是感覺到  1024 / 512 分別 )

是否國內 2.4G 系統都是這樣呢?

請有使用的同好說一下

网友:
我想问下 那个分辨率1024 和2048 甚至4096  和信号传输速度及精度 有哪些联系

网友:
在287楼已经说过延时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266&extra=&page=15

 今天为了可靠性,已经放弃9XII,改用Futaba的2.4G了。

网友B:
延迟,不是吧,0.XX的延迟LZ都能感受的出来啊,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迟,不是吧,0.XX的延迟LZ都能感受的出来啊,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厂的吧

  谁飞谁知道!

网友:
用过都知道

网友C:
俺原来用ASSAN,现在已经改用飞梦了,飞梦2.4G就没这么大延时,反应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10装2.4G后失控保护功能就没有了,徐州飞梦不知有否?
飞梦可单独设失控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飛550槳以上直升機, 安裝得較精準的話而用servo 跟JR 8301 差不多級數的話,

當 你要控制得準確時, 你就會發現有分別

网友:
飞梦好象还可以没有这种感觉呢

网友:
不是吧?不敢用了。

楼主:
0.1秒的差距完全可以感觉出来

引用 网友B:
延迟,不是吧,0.XX的延迟LZ都能感受的出来啊,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厂的吧

你想想,用普通标准舵机一般是0.15-0.2秒60度的速度,用高速舵机(如futaba 9650,或者辉盛9克)速度是0.1秒左右,0.05秒的差距,感觉都很明显。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原来用ASSAN,现在已经改用飞梦了,飞梦2.4G就没这么大延时,反应很快。

这个可能也和编码之类的有关,目前好像多数厂家都是用同类的(好像是AVR的mage8之类,成本低但处理能力有限)的单片机进行编解码,同等处理能力情况下,有的厂家用比较复杂的编码来保证精度和可靠性,有的就为了速度牺牲了精度和编码可靠性,除非厂家肯用更高成本的解决方案,否则只能看如何取舍了。

网友:
話分兩頭, 以價格而言, 用於一般固定翼 / 泡沫函道機是OK 的

如果以原廠接收一個價錢,可能已貴過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