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330X的问题~!小白初来,有耐心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0-07-24):
飞过330X有感~!
1.起飞离地比较吃力(不能够想直机一样离地3-5公分悬停)应该是地效的缘故吧(现在知道的地效种类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动力升级后,有没有可以向直机一样缓缓的离地和降落~!
2.脱离地效需要猛推油门离地1米,相对就比较轻了,但是猛推油门离地的时候机身会猛的向左边跑,然后又往回修正过来(起来后来回摆2下),第一次飞,感觉心都跳出来了~! 感觉好失控一样~!
3.飞起来后,不打方向,不移动的时候很稳,和直机感觉有点类似,但是不会象直机不修正的话,越偏越厉害~!有点你不动控他就不动的感觉(当然不是说一点也不修正啊~!多少还是要修正的,我在室外飞的~!)
4.动作比较慢,和LAMA的反应速度差不多~!(可能是朋友的混控比例开的比较小,如果能和直机一样干净利落,就爽了~!)升降速度还比较满意~!

网友:
多练就好了。第4点看法应该是有误差的,330X的响应灵敏度可以调节,在遥控器上设EXP或者行程都可以调节。我飞后感觉很灵活,但又不失操控性。当然也可以调出柔和的操控性。而第1点和第2点,可能与你还不熟它的性能有关。基本上来说比lama要好飞,动力也非常强,至少在载了500多g后,还可以很灵活的飞行,动力有富裕。详见我发的航拍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过330X有感~!
1.起飞离地比较吃力(不能够想直机一样离地3-5公分悬停)应该是地效的缘故吧(现在知道的地效种类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动力升级后,有没有可以向直机一样缓缓的离地和降落~!
2.脱离地效需要 ...

飞离地面比较吃力 离地面3~5公分 悬停  您可以试着 把油门曲线 调一下 提高一点点油门曲线 会好一点
猛给油 机身向左跑一点  需要调整微调 基本就可以 解决
会摆动 把感度稍微降一点 看看能不能改善

楼主:
 这些问题都能通过调整改善啊~!
那就太完美了

网友:
我都是小白,各位多D上來說一下

网友:
蒽,楼上的说的对,这些应该可以调好的,我的现在差不多在半米高的地方可以稳稳的停住,想猛推油门拉起时不偏比较麻烦,   四轴相对还是比较灵的,,我发现基本上换一次电池(重心变了)就得重新动一下微调,要不猛推油起来肯定 偏  不过就也没什么大关系吧

网友:
要是还是不太会弄,可以加我QQ来问,38992578 ,呵呵

网友:
看來要加你喇

网友:
我用2801的控.接收是1elev2aile3thro4rudd5gear是否白紅橙黄綠順序插呢

网友:
用F控相安無事的,華科爾2801接收不知點樣插,唉讀書小呀不懂接收上的英文指什麼?

网友(2010-08-29):
我发现基本上换一次电池(重心变了)就得重新动一下微调,要不猛推油起来肯定 偏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原因如下,
1  感度调低了,我原来感度32 ,现调整为41
2 四轴上电时,一定要先开控,再上电,
3 在四轴上电时,一定要保持静止,要不陀螺初始化不正确,肯定跑偏

网友:
这个330X起飞太难了,感觉还没有直升机稳,如果没有直升机的基础,肯定很难起来!有点失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应该还是没调好,我现在可以调到起飞只推油门不用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没调好,我现在可以调到起飞只推油门不用修正。

我的现在起飞后调得很稳了包括近地面飞行都稳,降落也可以直线匀速下降,就是起飞那一瞬间险象环生,有没有什么好招,虚心请教!

网友:
我的也就是调微调调的,不过我的在飞起来后的瞬间要左右抖一下,还有就是悬停会出现周期性的抖动!上面的问题我想可能是飞控的个体差异吧!那你的要是猛推油门起飞呢,也会乱跑吗?

网友:
用控里的 sub trim(辅助微调)来调,我的现在也能 起飞  只动油门,  别的不动   ,稳稳的起来,起来时也没有    起飞那一瞬间险象环生     和    飞起来后的瞬间要左右抖一下    都没有   慢 慢 的起来都是稳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晚上又搞了下,原来我的起飞瞬间抖一下是因为电池没固定紧造成的,一起飞电池在下面晃啊晃后面用个扎带扎好就不抖了,那个悬停周期性晃动还没解决,舵机线我都用铝薄纸包起来了防止干扰,但好像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