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求诊

楼主(2010-07-24):
今天悬停十突然死舵,回来检查发现一个
舵机
不能工作,断电后扭动舵臂,发现顺时针阻尼基本正常,但逆时针就需要用很大的力,请各位大大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怎么救呀?
(拆开查看齿轮,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拆开查看齿轮,没有发现问题),是不是只将舵机盖子拆开查看了齿轮。
个人建议:将齿轮一个个拆下来记着安装顺序,然后在装回去看看!

网友B:
炸多了寿命到了,该换新的时候到了。 。。。

网友C:
金属齿的有时看不出毛病的,但就是用不起来了,换齿吧

楼主:
j就是将齿轮一个个拆下来记着安装顺序,然后在装回去,再试还是不行 ;
炸了是不少,奇怪的是前一块电还正常,突然就不动了,结果炸机,郁闷
换齿真的管用吗? 有没前辈试过???

网友D:
!
有问题舵机还是拆下来为妙,导致炸机后悔都来不及! i

网友E:
电机过流了

网友F:
换新的舵机试吧。

网友G:
换一个舵机

网友H:
坏了就修吧

楼主:
有时间换个电机看看 再不成换个板子 刚好有一个跳舵的

网友I:
舵机的回中点问题
舵机的大齿里有一点中立的点《就是齿轮上面凸出来的》
把舵机拆掉将大齿放回重点位置,就可以了!
我之前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LZ应该是没有调好舵机行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