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ONO1比赛船的配置

楼主(2010-07-24):
有兴趣玩玩MONO1
想请教老贾等熟悉这
个等级的船的一些配置问题
1 2S锂聚电池 多大容量?4400MAH? 重量小于280G?
2 电机KV值 大于3600?4100?电调125a?
3 比赛时间多少,前10名入围要跑多少圈

谢谢各位比赛船友

网友:
原来是请教老贾来的?

网友:
论谈的高手云云啊/////

网友:
只限制电池电压7.4V及重量在280克以内,别的只要您配到用这个电池到能跑满6分钟就行了

网友:
还有就是必续半浸浆
还有单片电池电压不能超过4.225还是4.25,记不清楚了

网友A:
自从每人的比赛项目减到两项后我就没玩电的了。
道听途说,不对的请明白的朋友补充了
电池是用2S的,电池组重量限制是280g,现在我知道的容量最大的已经做到6200mAh了,单片电压听说是不能超过4.25V
电机KV值听说在4000多到5000多这个范围,每个人调船的方式不同,选择的KV值也不同
电调一般比赛都用蝎子、腾翔、ETTI的竞赛级电调
比赛一般是6分钟,有时裁判会让跑8分钟
多少圈能进决赛这个谁都说不准了,每次比赛的场地、分组等等各种情况不同,跑出来的圈数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每人的比赛项目减到两项后我就没玩电的了。
道听途说,不对的请明白的朋友补充了
电池是用2S的,电池组重量限制是280g,现在我知道的容量最大的已经做到6200mAh了,单片电压听说是不能超过4.25V
电机K ...

老师就是老师...说得很详细~~

网友:
电池是用2S的,电池组重量限制是280g,已经做到6200mAh,,电压不能超过4.25V
电机KV值已經到4960,槳多數用36,37.5,39直徑車葉,
比赛一般是6分钟,平均淨水跑出23-26圈

网友:
目标来了大家快去试做下。

楼主:
浆是用439的?

浆是用439的?

比赛的船和我们玩的还是有巨大差距的
我看来 先要有电池容量 才能

网友:
电压不能超过8.45V,280g
50米边长的场地要跑到26圈才有可能进决赛.
电机KV绝大多数用5000左右的。
浆的选择要根据船形和安装数据来定,一般用36----39.
电船技术变化很快,今年体育大会29圈可以得第一,明年可能连决赛都进不了。

楼主:
436_439

再继续问下去 怕是要泄机密了
请问 今年体育大会的29圈船或者前10名的船大致的长度

50-90?厘米

网友:
前三的船63-65cm.

楼主:
还是蛮大的呀

还是蛮大的呀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