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想知道内冷却钻头里的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0-07-24):
想看看孔是直的还是螺旋的
通个铜丝看看
有的孔已经堵了
有的孔可以通过去
想知道这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还有这个带水冷却水的压力有多大?

网友:
不知道,站位听讲,楼主哪里淘到的,多少米

网友:
不懂,等着听行家讲解。

第二张黄图啊....

网友A:
先钻直孔再拧出来,再精加工,水压能达到30个大气压吧,忘了

网友:
干嘛弄黄色,是不是有肖像权

网友:
是用牛角尖给顶出来的。

网友:
枪钻的是2-6MP。/麻花居然还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钻直孔再拧出来,再精加工,水压能达到30个大气压吧,忘了

楼上的没错,我一个做刀具的亲戚是这样告诉我的。

网友:
我们的火花机上已经实现了旋转给进,哈哈。

网友:
那么细和长的内部管道,早就超过钻孔的极限了。。

估计是用粉末冶金通过类似铸造之类的原理做的。
另外问一下,细钻头是怎么做的?俺觉得锻造或者铸造比较靠谱。

网友:
这样的钻头岂不是寿命会很短?不能磨啊

网友:
我也见过这类钻头,磨是一样磨,孔是怎么加工的不清楚,孔不是直孔,是螺旋通孔

网友:
神奇啊,居然是旋转的内孔

网友:
想不通啊

网友:
感觉13楼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铸造的

网友:
我在认真听讲.

楼主:
这个钻是合金的的
在我说过的天津 刘家房子旧货市场里买的
当时觉得有点意思带冷却的 就买来看看
没打算使用
我车床的精度没这么高了
这个是4mm的
还有两个5mm的
4mm的这个带 三凌的 标
二手价格是15元

网友:
13楼正解 应该是铸造孔。

网友B:
粉末压制成形,烧结

网友:
粉末冶金技术是不是只能做车刀?

做一般的结构件行不行?
引用 网友B:
粉末压制成形,烧结

网友:
这种合金钻头孔,以前用过钻硬度较高的材料,价格还相当贵,如果前刀面坏了需要返厂去磨,如果自已磨,很容易让孔堵了.
我估计应该是粉沫冶金时直接成型的,不然那个孔小的可怜,超出了一般的加工方法.

网友:
有这个钻头也没用,得用在主轴中心出水冷却的机床上...这个技术目前德国,美国垄断。小日本造的都不成,LZ哪里用去?

网友:
不会和枪管的tang 线一样弄出来的吧?

要嘛就是纳米机械人钻的!

网友:
怎么可能国内造不出,别那么神棍了好不好,二手市场经常见到二手的带内冷却孔钻头,我买过一只高速钢的,材料还比较好,比一般钻头耐用点

网友C:
铸造出来的,在网上曾经见过对这类钻头的讨论。

网友:
有道理。。

这就解释了为啥内孔都是两头出没有从边上出的,带拐弯的话模沙根本填不进去。
其实边上出水很有用,有液压轴承效应,对钻深孔很有帮助。
引用 网友C:
铸造出来的,在网上曾经见过对这类钻头的讨论。

网友:
这也没什么用的东西,不管是怎么做出来的,中间开孔就必然影响钻头强度,只适合高精度慢速切削

网友D:
用失蜡法铸造的。

网友:
那么细长的小孔,砂能稳定地钻进去么?

有模具经验地说说。。
引用 网友D:
用失蜡法铸造的。

网友:
会不会是螺旋电火花?螺旋进给?

网友:
失蜡法现在叫消失模技术,很多造型、结构极其复杂的精密零件都是这种方法铸造的,何况一个简单的钻头,有什么难的。

网友:
我看过韩国现代机床的主轴就带中心喷水的

网友:
直径1mm至3mm的微钻,冷却压力至少达到68个大气压,随钻头上的两个微小冷却孔尺寸而变。冷却孔最小直径为0.1524mm,用于直径最小的钻头。为了确保充分的冷却液流量,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压力。对于大尺寸钻头,内冷却孔直径达到1.524mm,在68个大气压下,其冷却液流量达16yue4ri升/分,而在同样压力下,用微钻钻削时的冷却液流量仅为1.89升/分。
冷却系统应能滤掉尺寸小至5微米的质点;使用的精密过滤套,不论采用内密封还是外密封,应能在68个大气压保持密封。并建议采用水溶性冷却液,带EP类添加剂,如硫、氯等。由于油的粘度为水的8~10倍,所以不宜采用。

网友:
申请(专利权)人:   桑德维克公司
地          址:  瑞典桑德维肯
发 明 (设计)人:  托米·图凯拉; 利夫·卡尔森; 肯特·埃里克森
专利 代理 机构:   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  代   理   人:  陈永红

  摘要
  一种螺旋钻头和制造螺旋钻头的方法,钻头上带有两个距中心线不同距离的可变址的嵌入物和两个冷却剂通道,冷却剂通道在柄部中平行于中心线,螺旋部被加热扭转以形成螺旋弯曲的冷却剂通道(17、18),并在扭转后在尖端钻出出口通道,出口开口(21、22)位于距中心线不同的距离处。

网友:
http://211.157.104.87:8080/sipo/ ... xin=fmzl&title=带冷却剂通道的螺旋钻头和制造钻头的方法&ipc=B23B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