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 用550mm大桨的数据图(仅供参考)

楼主(2010-07-24):
原厂动力 +-12度,亚拓550mm大桨

间歇飞了3回合以后电调保护了

网友:
电流最大到115A了,还是要考虑12s才行啊,否则电机、电调都受不了了

网友:
考虑8S应该就够了,或者10S,没必要12S,12S太高了,

网友:
12S方便。两组500的电池串联就行。
10S或8S要重新订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12S的动力? 那随便就奔上3000W了   人和机得受得了

网友:
12S记得有人试过,好像扫牙,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齿模数多少? 0.5?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550mm的桨,没出现电调保护哟,,,电调保护是什么现象? 空中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就是550mm的桨,没出现电调保护哟,,,电调保护是什么现象? 空中停机?

咳嗽,动力输出是一顿一顿的

网友:
原装70A电调:平均电流70A, 峰值110A/5sec

从数据来看~用550mm桨的话~飞的太暴力的话电调似乎有些应付不来吧?

网友:
还好,目前我的机机用550mm桨没咳嗽过,呵呵,,最低油门95%

网友(2010-12-17):
   最低油门95%

网友:
建议检查齿隙,我用全100的油门飞550mm的桨,连续4个起落,也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