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飞3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7-25):
你们觉得 450飞3D一定要用亚拓原厂的机身么?
能不能把最低的电子配置写一下啊  麻烦各位老鸟了  小弟刚入450

网友:
SF了.先把你口袋里的钞票说一下. ..楼下木有小JJ

楼主:
准备买一个2000元的 换了舵机 陀螺 尾舵
机身山寨的 控是乐迪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
做个记号,共同关注穷人的3D鸡鸡

网友:
2000?
FUTABA6EXHP(好象650左右很久没关注不记得了.知道的提醒下).谷德450或飞越450或其他好一点的山寨450(550左右)电机XXD2217H版本(估计不超过100)电调好盈40A(160左右)2200电池(120)3个MD933还是22不记得了.或者那个什么D95MG(70乘3)新人嘛陀螺用ESKY0704B+那个还是什么922还是22中的尾舵版本...这预算好象2000左右...价格只是大概啊.说错的LX改下.也算是数子配置了.这些都算是用得比较多的了...乐迪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听过.估计应该没6EX经典.如果还剩下钱的话建议留做配件和几对木桨..9元一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不错不错 这样下来差不多了 乐迪是国产的控 像玩具。。。  这里有机身和控的图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买套机好了。很便宜的很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