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发动机问题!(急)

楼主(2010-07-25):
小弟有两辆HSP1:10的车,都有些发动机问题,在此一起提问了:

1、大脚是新更换的电启动后盖,过程中做了件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发动机主油针和怠速拧到最紧了,目前已松到主油针2-3圈,怠速2-6圈,但是仍无法着车,已测试油路没有问题,火头也已更换。甚是郁闷!请高手详解,多谢了!

2、越野是加装的按钮启动器,不用启动棒,着车很方便也很容易,但是问题是,连线一离开火头,车就灭,曾试过哄大油门的方式,第一次成功了,后来在实验也不行了。

3、各位有没有什么更换轮胎的方便简便的办法?!

网友:
这牌子的车发动机问题特多. 等高手

网友:
主油针3到4圈之间,怠速2.5到3圈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主油针过了。2圈半即可。怠速油针3全。
点火前最好能将发动机内积油清理干净,这样能保证接下来的步骤顺利进行。
将车放置在四轮离地的台子上,发动机风门用微调调整至最大,然后将燃油泵到化油器内少许燃油。
然后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不要插点火棒,因该感觉发动机从开始比较顺滑到明显感觉有缸压存在,这说明汽缸内已经充油,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说明发动机内燃油不够,在重复向化油器内泵少许燃油。(注意:燃油一定要少量泵入,不要图块。泵入过多会淹缸)
感觉到明显缸压后,插入点火棒,启动发动机。此时应该能顺利启动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还是清理发动机,然后重新设定油针。如果你对油针设定不明白,请加QQ109425423。油针贫富都有细微表现的。
我伺候的是GMS 2000,那个发动机怠速难调是出了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吐血感谢楼上!热心人救命呀!小弟先试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