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保姆不会自动跳转,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

楼主(2010-07-25):
我的A6保姆,在第1组、第3组、第7组接口,相互之间会有干扰,
当第1、3组同时插上
电池
时,充完电就不会自动跳转向下一组;
当第1、7组同时插上电池时,充完电也不会自动跳转向下一组;
当第3、7组同时插上电池时,充完电也不会自动跳转向下一组!
而且这些相互干扰的插槽变幻不定,有时似乎其他插槽相互也有影响,始终搞不清楚在哪些接口上才能顺利地充下去。
但如果每个接口上只插一个3S,又能自动跳转。但也不能买个保姆只充3S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在保姆上还是在A6上?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A:
没有这样折腾过.都是相连地接电池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插 5 8!~
不过我今天在家没事干把保姆拆了研究了下电路,按理论来说,无论插到哪组,程序都会不断的进行循环检测,无论你没插电池,或者插上电池且全部充满。

网友:
昨天飞完,两组电池电压高点,两组低点,我就先用模式2对电池电压低的两组进行补充,然后用模式3对电压高的两组电池进行放电,突然发现屏幕居然全部显示000,然后上面的一排一会显示下电压,然后显示000,然后再显示下电压。。。000。。。。就这样不停的闪,我把电源断了重新通电又正常了!~~

网友B: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第一个接口有点问题,只要第一个口不插入电池就可以正常循环跳转。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D: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的也是,早就闲置保姆了在床底吃灰了,不知道这东西有返修的不?

楼主:
看来只能请教UN老大了,能否请出来解释一下?
产品质量正常的话,保姆的接口之间应该是互不影响的,满插后自动逐个充就是了-------现在却不能跳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E:
我的还好,目前比较正常

网友F:
我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