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飘飘,请老鸟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07-25):
没有图纸,主要在论坛潜水,凭印象做了一个,叫什么不好说,像好小子又像飘飘。材料用的是5mm KT板、泡沫胶、透明胶、鱼竿第二节等等,工具就是美工刀和热切割,目前还只是做了空机,上图给大家看看,并请教下面的问题:

1、这个大小的飞机(尺寸标在照片上了)不知道配什么动力合适?目前空机重约40g。我的计划:XXD2208/KV2600无刷;30A电调;5030浆;2S电池,请老鸟看看合适不?

2、这个飞机各方面的尺寸、比例、布局是否合理?有无需要改进和调整的地方?

3、我没有加副翼,这样的飞机是用副翼控制方向好,还是用方向舵控制方向好?

4、遥控部分我准备用:ESKY004直升机用的4通遥控器0404;配国产的6通道接收机,或者原直升机的4通接收(看论坛上说也是6通的)不知是否可行?

请高手们就以上问题答疑解惑,谢谢!

机翼机身结合

机翼机身结合

楼主:
继续补图

为什么现在不能一次发多张图?

机身机翼连接处

机身机翼连接处

楼主:
为什么现在不能一次发多张图?

尾翼和方向舵

尾翼和方向舵

楼主:
上图

水平尾翼的舵连接细节

水平尾翼的舵连接细节

楼主:
上图

上反角

上反角

楼主:
上图

翼形特写

翼形特写

网友:
马达座高来

网友A:
加油肯定载头~~

楼主:
很想请高手们就以上问题答疑解惑,谢谢!

1、这个大小的飞机(尺寸标在照片上了)不知道配什么动力合适?目前空机重约40g。我的计划:XXD2208/KV2600无刷;30A电调;5030浆;2S电池,请老鸟看看合适不?

2、这个飞机各方面的尺寸、比例、布局是否合理?有无需要改进和调整的地方?

3、我没有加副翼,这样的飞机是用副翼控制方向好,还是用方向舵控制方向好?

4、遥控部分我准备用:ESKY004直升机用的4通遥控器0404;配国产的6通道接收机,或者原直升机的4通接收(看论坛上说也是6通的)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终止制作

引用 网友A:
加油肯定载头~~

买回动力,试着装了下,果然电机太高,无奈重新加高机翼座。做好后再一看,十分的不满意,这个电子设备加上空机重量250克,这么小的翼展,我估计也飞不起来,于是决定终止制作,准备根据动力配置重做。

加高了的机翼座

加高了的机翼座

楼主:
看起来是飞不起来的,到此为止吧。

整个飞机的样子

整个飞机的样子

网友(2011-06-09):
好贴!顶!好想做一架!楼主虽然没有飞成功,但是制作过程值得我学习!仔细看“翼形特写”那张图,楼主好像是用两块KT板叠加在一起做的,表面是包了一层吹塑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