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747 塞斯纳 改无刷动力,求助

楼主(2010-07-25):
TW747 塞斯纳 打算自己改下.换2212无刷
电机
1400KV会不会过.30A的电调.最大的问题是
电池
用多大的,15C还是20C,11.1V会不会烧电机.电池用什么牌子的,最好具体的型号.我看了个猫牌11.1V1500MAH20C.改无刷后桨用多大的..因为以前没有过DIY的经历,所以对这些都不是很了解.求高手指教.如果哪位有更好用的配置,请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飞蓝宇的747 吧,如果你已经买了2212电机的话,建议你再买个电机座,因为普通的电机座(如GWS 黑色塑料的那种)有拉力线问题,1400KV不会过,重点看你螺旋桨怎么搭配,30A电调足够了。建议电池买20C的2200MAH 3S,这样你日后玩直机什么的都可以用到,15C我是不建议你考虑。
电机座的话,你上淘宝搜索一下郎宇电机座 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你用2212时拉力线正确,少很多麻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受教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谢谢哦

网友B:
用新西达的2410无刷也可以,电机可以直接插在747机头的木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