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747 塞斯纳改无刷动力 求助

楼主(2010-07-25):
TW747 塞斯纳 打算自己改下.换2212无刷电机 1400KV会不会过.还有就是请教各位能不能用30A的电调.最大的问题是电池用多大的,什么牌子的,最好具体的型号.因为以前没有过DIY的经历,所以对这些都不是很了解.求高手指教.如果哪位有更好用的配置,请说下,先谢谢了!~

还有就是想问下充电器301好不好.

网友:
电机2212,KV1400足够了!动力很强劲。电池用3s 2200mah的。可以飞差不多20分钟了

网友:
这个飞机重量比较轻,动力最好是不要过头,不然反倒影响飞行性能。
电机:2208 1100rpm/V
桨:GWS EP9050高效直驱桨 或者 山寨9×6慢飞桨
电池:11.1V 1000~1500mAH
全程慢飞的情况下,15分钟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电池还是用11.1V  1500毫安可以的,2200的太重太长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2212   1400KV电机 30A电调,配11.1V  1500毫安电池动力很猛。

楼主:
嗯,谢谢各位大大,本来我也想用11.1V1500MHA20C的,但是怕电机烧掉,30A电调感觉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各位大大,本来我也想用11.1V1500MHA20C的,但是怕电机烧掉,30A电调感觉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电机烧不烧取决于通过的电流,电机的电流取决于负载情况而不是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按照我上面给出的配置,慢速平飞的电流不会超过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