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401和780

楼主(2010-07-25):
新上了425正在选电子设备,尾舵是620,看401的价格和780差不多,请问到底选那个更好,有用的老师们帮忙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飞3D就选780,飞航线练悬停就选401,401容易上手。

网友:
401飞3d毫无问题

我一直在用

楼主:
780说是用在450,250上有金鱼尾,500级别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
看你咋调了

楼主:
700多米,就怕买了后悔。780 401 纠结啊。。。

网友A:
个人建议

经常跟老手去飞,不多不少也学了东西。
780比较难调,先手不建议上,780用在450上锁尾没问题,3D也OK
401比较简单,3D也可以,只是做大动作稍微有点不够稳

网友:
買401 不如買5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跟老手去飞,不多不少也学了东西。
780比较难调,先手不建议上,780用在450上锁尾没问题,3D也OK
401比较简单,3D也可以,只是做大动作稍微有点不够稳

网友:
401 最大問題是做自轉時, 順風 與 逆風 速度不同, 但一般用是ok

只是401 跟 520 價錢相當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