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6ex 的第六通道?

楼主(2010-07-25):
请教各位大侠:6ex 的第六通道是与油门联动的,如何将第六通道设为开关控制?

网友:
第一、二、六通道是通过混控的方式控制飞机斜盘的,刚好完成三个舵机的控制。建议楼主多看一下这方面的技术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6ex 的第六通道是与油门联动的,如何将第六通道设为开关控制?
这个简单:用本人的两用模块将6EXHP改成AP/HP两用,在AP模式下,第六通道就是单独的了。同时增加到可存12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