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狭! 紧急求教!横轴内六方打滑了,拆不下来怎么 ...
各位大狭! 紧急求教!横轴内六方打滑了,拆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0-07-25):
各位大狭! 紧急求教!横轴的内六方打滑了,拆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螺纹打滑,取下球头直接就可以拽大浆夹,一般力气大点就可以拽下来。
如果是内六角打滑,找个大一点的内六角起子卸,实在卸不掉,一头用内六角起子卡住一端内六角螺栓,另一端就用电站夹3毫米钻头对准滑丝内六角钻掉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前辈!是口打滑了 不是螺丝打滑!
是口打滑了 不是螺丝打滑!

网友B:
从大桨夹和中联的缝隙处用小钢锯锯断!!!横轴报废··但是别的东西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C:
用哥俩好AB胶粘在螺丝刀上,使劲拧

网友D:
原帖由
伤心的狼
于 2010-7-25 12:35 发表
是口打滑了 不是螺丝打滑!
总不会两头的内六角都打滑了吧?一端用六角螺丝刀,另一端用尖嘴钳捏住,只要拆下一个,横轴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我刚用防风打火机 烧一下!一拧就掉了!呵呵
用火防风打火机 烧一下螺丝!一拧就掉了!呵呵

网友E:
用火烧,小心伤到轴承

楼主:
轴承烧一下 影响大?
我觉得不怎么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