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

楼主(2010-07-25):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可以改成家里 220V 用的.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768ea66-97b2-11df-824a-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afaeaeb-97b2-11df-b305-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谁帮我把图贴出来.我能不出来.

楼主:
自己贴出来了.
大家帮我看看能改吗?用什么电容,多大的电容

网友A:
1.最简单办法。加电容。(功率损失很多,长时间工作发热)
2.加变频器。(成本升高。)想同等功率。改电机Y接改三角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简单办法。加电容。(功率损失很多,长时间工作发热)
2.加变频器。(成本升高。)想同等功率。改电机Y接改三角接。(麻烦)
我用简单办法,用什么电容,多大的电容

网友B:
以前帖子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帖子里的。
   谢谢.洗衣机里的  8uf 启动电容可以用吗?

网友:
三相改单相,发热严重,还达不到效果.转矩转很多的.我以前改过一个水泵电机,工业用的电机很少有单相的,一般是三相.转矩大,你就算改了都不定能带不带得起你的负载来.

网友:
这么小的单相电机有的是,何必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