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0-07-25):
能不能在电调输出部安一个变压器,把电压提高,这样低电压
电池
也可以驱动低KV
电机
了,电调输出的是交流电

网友A:
这种电流和频率下的升压 足够你买几块高s的电池了 犯不着 传奇先生

楼主:
三相变压器确实不便宜,而且还很大

网友B:
根本不现实,

网友C:
重量大,成本高~~~~~~~~~

网友D:
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E:
电调那“交流电”适合用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