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0-07-25):
飞机模型的机身要比主翼短吗?还有不能用
模拟器
模拟飞行怎样练习飞行?

网友A:
[飞机模型的机身要比主翼短吗?] 不一定,一般3D机机身长度要比翼展短些,而战斗机(F16)等则相反.
[还有不能用模拟器模拟飞行怎样练习飞行?] 这就不知在说什么了,如果不能练习能叫模拟器吗?

网友B:
还有歼十也是机身长过机翼!
 LZ你下次别打错名称,“飞机模型”是指实体模型,是不会飞的,而“模型飞机”才是能够飞行的。

网友C:
......................LS的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