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买个模拟器 ,问问哪种好

楼主(2010-07-25):
有加密狗的好,还是没加密狗的好,xtr的好呢还是凤凰的好 。听说g4
模拟器
用起来复杂,我问问各位大仙
我还想知道全能模拟器是怎么回事 ,全能模拟器有牌子吗?如果有那个牌子好???

网友A:
凤凰的,淘宝多啊!

网友B:
凤凰的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用过凤凰。现在用的G4, 挺好用的,练了两天模拟,飞了N种机型, 现在对尾悬停基本差不多了,4G6S今天第一次飞真机,两块电池,基本6个起落用完。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凤凰68元的很好用,版本2.5,从不出错

网友E:
G4
因为免费,而且效果还不错。收费的没有飞过,不知道。呵呵,反正有免费的,绝不买收费的。
G4论坛模拟板块有下 载,是115网盘,速度不错。一般一天可以搞定。

网友F(2012-07-15):
 我的狗都没玩就坏了 别买4和1的狗

网友G:
有便宜的有贵的,看楼主想怎样飞,个人感觉还是G6比较好,比凤凰真实

网友H:
买可在线升级的啊~

网友I:
有加密狗的好,还是没加密狗的好
-必须有,没有什么都玩不了
xtr的好呢还是凤凰的好
-凤凰好得多
听说g4模拟器用起来复杂,我问问各位大仙
-会用都不难
我还想知道全能模拟器是怎么回事 ,全能模拟器有牌子吗?如果有那个牌子好???
不同模拟器用的原厂加密狗是不一样的,全能表示啥模拟器都支持
目前淘宝8合1够用了,一步到位就12合1

网友J:
稀里糊涂入手了个假控在路上

网友K:
最好是有G5、G6的,问下支不支持控的120度谢盘模式,问下线有多长,至少1.5米以上,最好2米

网友L(2012-08-14):
买个凤凰的破解狗, 加个Spktrum Dx6i的控(spktrum和凤凰是一个公司出的,兼容性最好). 不需要买假控, 练好了直接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