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U10 闪存清摄像机FPV视频,高手帮忙鉴定。想买未买的就别出手了

楼主(2010-07-25):
今天天气不错,台风过后的天空还是很干净的。三星U10第一次上天FPV, 直摄了两个起落,剪下一段及几张截图传上来给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本人是不满意这样的效果,始终觉得没有完全对上焦似的,但又拿不准,是不是这类机子本来效果极限就是如此。请各位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上视频:

经三星电子授权维修鉴定,机子没有问题,这款高清摄像机性能就如此,对效果要求高的就不要买这款要子,花个三五千以上的自然会有好些的效果。
所以请想买U10的模友不要出手了,这款机子不值。

楼主:
如果是出厂调试不准,那就找三星售后调试,如果本来就只能达到如此,那也就不去浪费来回的快递费了。下面上几张截图:

网友:
确实一般般,不过这种摄像应该是这样的了,焦距没办法

楼主:
测评说的天花乱坠的,还以为三星的牌子产品不会差到哪去呢。
家中的电脑放高清视频不行,所以拍的时候只用到标清的。

网友:
最讨厌韩国货,比小日本查多了

网友A:
感觉你的机器有问题,国产的机器也不会如此,是不是你把焦距调到近距离的一档啊??

网友B:
估计是空气潮湿,镜头有雾气 ,如果你以前测试不是这样就可以肯定了

网友:
可能是焦距没有调好吧!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模式没设置好。一般的卡片机摄录的效果要比我们的摄像头好很多的!~

网友:
首先焦距绝对有问题,其次不知道是上传视频压缩过程中掉帧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感觉视频中间掉帧的数量不在少数

网友C:
焦距有问题,找经销商换吧!我看过老外u-10fpv的视频,焦距没问题的

网友:
这样没有zi6的效果好

网友:
绝对是焦距的问题,没有设到无穷大,楼主慢慢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机器有问题,国产的机器也不会如此,是不是你把焦距调到近距离的一档啊??

焦距是固定的,没得调。不知是不是要打开机子才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焦距有问题,找经销商换吧!我看过老外u-10fpv的视频,焦距没问题的

谢谢指点,看来真是我手里的这一部U10有问题,这倒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空气潮湿,镜头有雾气 ,如果你以前测试不是这样就可以肯定了

当天天气很好,温度也较高,应该不存在镜头有雾的问题。之前在地面测试也是这个效果,没有明显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天天气很好,温度也较高,应该不存在镜头有雾的问题。之前在地面测试也是这个效果,没有明显的不同。

韩 国产品估计就这样了,口袋机VADO,KODAK还行

网友:
你不会是用电子变焦飞行的吧?放大了4倍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坛里再没第三人,玩过这台机子了,嘿嘿~~我帮你解惑吧~~不过这机子我也只在早期玩过那么一个星期这样,以后就扔箱子里了,所以意见也只是供你参考。

1)廉价口袋式DV UA10使用固定镜头成像,使用的是“固定焦 ...

谢谢高手指点迷津,确实是你所说的情况。可惜就在你发贴的前10分钟我已发去三星检修,不过也行,看看三星检修如何答复。
这部机子买回来后,我做了几次试拍,都是针对远境,难怪就一直感觉没有对上焦。另外感光度也很低,光线暗一点就基本没法用,或者真的存在一些问题,看优酷视频中有另一位玩友拍的世博夜境,好象效果还不错,而我这部机子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