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现在修复,但是尾波很抖,换了尾轴。

楼主(2010-07-25):
炸机后,现在修复,但是尾波很抖,换了尾轴。尾中联整个换了还是一样,头都大了。问下大家 ,最可能哪些地方出问题?尾轴是不是所有的都通用的?

网友A:
尾桨检查一下,还有旋翼头有无问题。主,横轴有无弯曲。抖动是很多原因照成的

网友:
不仅仅是尾巴才可以导致震动的,把大桨尾桨拆掉 看看是否还是震动

网友B:
换对尾桨再试

网友C:
楼主慢慢调吧,多看帖。很难一下说清楚的!!

网友D:
造成抖动的原因非常多,主轴、横轴、机身、大桨..........要全面检查。

网友E:
少颗螺丝都能抖,LZ相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