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0尾巴问题,请大家帮忙,实在没办法啦

楼主(2010-07-25):
YT250感度70急加油尾巴左右急摆,感度64急加油尾巴摆右边大概5CM,收油又摆左边,这是为什么呢?

尾桨换过,尾推组换过都是全新的, 皮带正常,油门是0..40..70..100     螺距是0...+4.....+11

开3D模式尾巴也是一样出现相同问题,

我是用750+420的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尾巴或机身有震动不?

楼主:
很少的震动,基本可以说没有

网友:
lz的控是JR的?

网友:
换尾舵,力量大些的数码舵机。

网友A:
换个922,肯定解决!相信我

楼主:
我的是DSX7.和控有关?

楼主:
420还不如922?

网友:
lz的控为JR系列,感度在70%以上就是正常值!你看看你的尾桨是不是方向装反了?

网友B:
楼主和我碰到的问题很相似,你把感度调低,我450本来时40左右,后来调到22就一切正常了,你试试看吧

楼主:
没有装反,对过说明书拉,一样的,
\感度调低是不急左右摆,,,可是变成了给油右摆,收油左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碰到的问题很相似,你把感度调低,我450本来时40左右,后来调到22就一切正常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兄台的控应该是福特吧的!

楼主:
感度到64就不会急摆,可是会给油右摆,收油左摆大概5CM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922,肯定解决!相信我

网友:
如果只是在急加油的情况下出现,那么就提高转速看看,同时把螺距降点下来,通过螺距变化来进行升降动作。750+420尾巴应该相当稳的。

网友:
拔掉尾舵机同样急加油试试,如果仍有摆尾, 说明是机械故障(主轴bearing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