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色大LAMA突然停转坠地(现象可再现了)

楼主(2010-07-25):
终于有货了,赶紧进了一架esky大LAMA, 买的时候忘了说颜色,卖家发了个红的过来.
到手一看红颜色的也挺漂亮的. 个头比想象的大,快赶上450了. 飞了5、6个电都正常。

今天在一个大厅里面飞,飞了也就10几秒钟,突然大奖停止转动,三米高直接坠地。
捡起来一看没什么异常,外壳固定螺丝脱开,重启后接着飞完那块电池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来说说。应该不是过热因为刚飞,是干扰吗?2.4G的。还是控的问题

因为无独有偶,我的ESKY海豚以前也遇到过一次相同的情况呢  (我用的是同一个控)

7月30号 续一:
我初步排查可能就是遥控的问题,因为我试了一下在桨转动的时候突然把控关掉,结果就是电机2、3秒后停转,再把控开开也不会重新转动,必须重启接收。如果大桨转动时间稍微长一点再关控,结果是电机保持原速运转。
我的情况是刚飞10几秒,那应该是控突然断了一下信号,飞机停转掉下来。
那具体是接收机还是控 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还是有突然的干扰信号呢?

楼主:
看来LAMA是没落了,居然一个回复的也没有,自己顶吧

楼主:
我要哭了,沙发没人要,板凳也没人要  大家看来都不飞LAMA 了。

注意了,回贴的前三位,永不炸机

网友:
你都前两位了 我觉得肯能是控问题 我以前也是控坏了

网友:
只有地板了,我不告诉你

网友A:
那么大抗风吗

网友:
樓主 請移步..
我想給你發鏈接了 可是現在三國進不去..
自己去三國搜“大拉瑪無故熄火掉下來” 丁凱的帖子
此問題你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上的不防看看马达上面有个黄色的东西,,抗干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得,,有点点大哦,若有,,也有可能是那个抗干扰的东西,,剪掉就OK啦

网友:
我怀疑是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抗风吗

比小LAMA抗多了,我把电风扇开最大档还能顶着上呢!不过室外我还没试过。

楼主:
感谢7楼的懒羊羊,我去三国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防看看马达上面有个黄色的东西,,抗干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得,,有点点大哦,若有,,也有可能是那个抗干扰的东西,,剪掉就OK啦

你说电机上面那些电容吗?

网友(2010-09-13):
回复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控或电机的问题,你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