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捡了块NL6448AC30-06的液晶屏.

楼主(2010-07-25):
我捡了块NL6448AC30-06的液晶屏.想点亮它.
点屏的资料也看了,就是没弄明白这个屏上的插口.
这个屏上带了四排插口,一个是两针的,其它三个是数据插口,这个我会用,那个两针口应该接什么?
还有这个屏的高压板接口,五针的,各针角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扔回去 垃圾

楼主:
谁能帮帮忙哈.

网友:
只是捡到一个屏么?还是在什么东西上拆的?如果找不到接口资料,有两种途径可以自己查出屏幕接口定义,一是确认该设备还能正常启动并显示,这样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来跟踪接口信号来分析确认接口定义,这个好像有点难了。那么建议查找该设备主板上与屏幕连接的IC,一般如果是手机之类的肯定是跟CPU相连,那么查找该CPU或驱动IC的资料手册就能确定屏幕接口定义。这个应该是最实际的方法了。

网友:
看看.
手里也有一堆不知名的 碎屏.:funk:

网友:
NEC制造的,单色,白背光CCFL(冷阴极荧光灯),在网上找PDF文件。

网友:
我给你个资料吧.

网友:
好心人真多啊

楼主:
我下这个资料,就是不知道那个两针口是干麻用的。还有那个高压板上的五针口,高压板不是三针的么,五针咋定义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