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 FPV OSD CYCLOPL 5.0版 用futaba 10c 怎么设置手动、自动驾驶啊?!?

楼主(2010-07-25):
各位大虾,本人买了独眼龙 FPV OSD CYCLOPL 5.0版 及全套设备和futaba 10c控,调试了很久,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方向、升降舵机没有反映,无法控制(升降2通道Lsw2、方向4通道Lsw4);摄像头云台水平舵机(Vr d)能控制,但垂直(Vr E)不能控制。画面切换我设置在SW H上,可控制,且很方便控制。手动、自动设置在Vr C上,旋到左,OSD板上的蓝灯闪烁,为自驾,旋到右,蓝灯常量,为手驾。但屏幕上没有出现AUTOPILOT,无法设置手动、自动驾驶,使用水平、垂尾舵机都没法控制。请各位大虾、高人指点啊!不胜感激!!!

网友:
GPS没信号吧,貌似没信号就不出AUTOPILOT的。

楼主:
 谢谢朋友,是没有GPS信号。我是在屋里测试的。明天到室外试试。

网友:
仔细研究辅助通道设置功能,你的返航、航点、辅助控制及手动选择旋钮还是设置错了
应选择的开关,左侧关闭值=0          右侧开启值=100
而不是左值=-100     中间值=0     右值=100

楼主:
[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localimg=400,300]3[/localimg][localimg=400,300]4[/localimg]拿到室外,也寻不到星啊!返航、航点、辅助控制及手动选择旋钮设置没错啊    左侧关闭值=0          右侧开启值=100
垂尾、水平舵机、云台垂直舵机还是不动!晕哦!!!!
请各位大虾、高手指教了!!!谢!!!!

文件名: REC-00000.avi
描述: REC-00000.avi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b7cab85-98a4-11df-bd18-0015c55db73d/

文件名: REC-00001.avi
描述: REC-00001.avi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b9e9c3a-98a4-11df-b0f9-0015c55db73d/

网友:
呵呵,照你这样设置我无语,你拧到中间看看怎么个显示法哦!

楼主:
晚上又拿到室外去测试,在怎么设置不对,也不应该寻不到卫星啊?!

网友:
可能的,第一次搜星要开阔地

楼主:
谢谢10楼的朋友!!!明天去个开阔地试试!

楼主:
查一一晚上的资料,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那位好心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找个FUTABA10的FPV模友参照一下人家的设置,独眼龙即便没有GPS也一样可控的,你按照我说的方法调试到2位开关上尾舵什么都能动,为啥到了旋钮上不能用,你说说是不是旋钮设置有问题哈!

楼主:
谢谢天茫,现在设置在2位开关上也没有反映了哦

网友:
futaba 10C不好,我的T9好用,中文的。我们换吧

网友(2010-09-02):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们用的同样的设备 ,有时间交流一下 我的QQ516096946,方便加我

网友:
不带电池的搜星都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