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1 硬盘录像机测试报告】

楼主(2010-07-26):
今天收到Emprex Me1硬盘录像机,马上开始测试。报告如下:
1、这个东西太便宜了,裸机188元,按以往的经验,一分钱一分货,心中隐隐感度应该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2、开包东西配件很全,连硬盘螺丝都有,各种转换线一堆,估计这些线都要值个20元;
3、手头有10G、40G、80G老式IDE硬盘各一块,先用10G的测试一下,上电后提示格式化,一路确认,自动分成两个5G分区,其中一个录像用的linux分区,另一个为FAT32分区,但是直接用USB连到电脑没有识别出来是U盘,不知为什么?(升级成中文版有BUG所致?还要进一步研究);
4、录像质量设置为高质量HQ,进入视频菜单第一项,直接按录像,测试一段,暂停,再按暂停键继续,停止键,回到菜单第二项,回放,质量很好;
5、反复折腾几次,死机了,退不出上一状态。但是屏幕图像还有。重新上电,再试。再死机。发现只要是操作硬盘的动作都会随机死机;怀疑与硬盘有关,硬盘非常烫手;
6、换一块40G的硬盘再试,情况依旧;再试80G硬盘稍微能坚持时间长一点,还是死机,这块硬盘好像功耗小一点;判断是电源供电不足,12V和5V的都只有1.5A,但是原厂要求是12V2A和5V4A,好像只要硬盘一启动就挂,家里没有合适的替代电源,明天找到合适的电源再试。
7、其它功能测试,网络测试,OK;
8、USB测试失败,没有认到盘,不知原因;
9、从录像拷贝文件(移动)到FAT32分区,供网络下 载,通过。
整体感觉:
录像质量比较可以,基本没有损失,色彩和分辨率还原都不错;一键录像还是比较方便。但是硬盘耗电太大,将来出去PFV供电是一个问题,户外需要自己加转换电路;从机器里导出文件比较麻烦。综上,FPV不推荐。玩玩还可以,里面跑的是linux,DIY的空间还有。

楼主:
我这个是中文boot,英文的功能多一些。现在USB插口只能播放AVI文件,但是看英文原版的好像录像位置可以选USB的

网友:
如果录在卡上可能会方便点~

网友:
既然 对硬盘电压有要求 这个 好解决,
更好供电 电源, 如果这个不好找的话 那就
更换硬盘,笔记本的硬盘 功耗低些, 可以用转接卡连接 ~ 个人感觉 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有条件的话 可以试试~

网友:
建议考虑魅影的MX1
在不就是一个990或者981

网友:
耗电问题用笔记本硬盘应该就OK,只要出门有车,其实供电并不是问题,从点烟器出来做一个兼具12V和5V的稳压电路并不是太困难,说实话,就算要求提供5A以上的电流也没有太大问题的。期待更多试用报告。不过这玩意竟然还能支持脱机BT,真是很划算。
多谢LZ分享!

楼主:
已经解决,换成英文原版的boot就支持U盘存录像了,耗电一下子就下来了,录像质量没得说,几乎看不出来变化,我用CCTV1的信号试的。改一个DC12-DC5V就可以直接用了。原来硬盘的位置,准备换成3S锂电。

网友:
硬盘怕震,用在FPV上恐怕不妥。

网友:
这样很好 支持折腾

网友:
用固体硬盘看看

网友:
博士,我也看中这玩意,就是不敢下手。。还好你是小白

网友:
主要是价格188很便宜!就像ZI6
现在关键是怎么刷E文BOOT

网友:
USB没反应 基本是电流不够 , 你接到电脑后面的USB口
我的硬盘录像机需要两个USB口供电

网友A:
吃过螃蟹了; 这东西不好使; 别再尝试了

录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像不行。

能细说下么,谢谢

楼主:
到原厂网站下 载一个boot包,解压到U盘根目录下,断电,插到ME1上,按住机器上的电源键不放手,注意不是遥控器上的电源键,上电20秒进入自动升级状态。大概1分钟左右就OK了,最好是接监视器,上面有提示。下 载地址:
http://www.emprex.com/03_support ... group=84&kind=1

http://www.emprex.com/var/downlo ... bf2c4ce5dc2ba2b9508

使用U盘最好,不发热,不费电,不怕震动,录完直接就可以拔下到电脑看。原来的电源带不动,现在用U盘也没问题了。

188元对得起这个价格。空出来的硬盘位置已经改成12VDC锂电了,用2976加了一个5VDC,位置水平排列3S电池正好。

最值得称道的是可以暂停录像,然后继续,一般录像机没有哦。关键是录像质量真的不错,使用HQ品质,大概1小时4G,正好是DVD原始质量。

网友:
上传一些录像来看一下,有720P的就够了

网友:
还真便宜啊

网友:
是便宜啊,,

网友:
能便宜点吗

网友:
不错 我也搞个试试

网友:
马上搞一个!!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后买的说说到底怎么样?

网友(2010-08-27):
很不错,我 买 了

网友(2010-10-0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换成英文原版的boot就支持U盘存录像了,耗电一下子就下来了,录像质量没得说,几乎看不出来变化,我用CCTV1的信号试的。改一个DC12-DC5V就可以直接用了。原来硬盘的位置,准备换成3S锂电。

请问点样设置支持U盘存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8089&extra=page%3D2

网友:
天哪!还有这么多人买ME1!!!
我买了个,遭它整惨了~~~录像质量其实色彩损失比较大的,不过要求不高的新同学可以接受的,不算问题。还有个毕竟才188,能要求多少呢,所以录像质量还行~~~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东西带啥“版权DVD保护”!!!!
就这玩意问题大!AV信号好的时候没问题,随便录多长时间都可以。
我那天拿这个飞FPV,飞远了信号就不怎么样了,有杂波(可能图传也有干扰),这时候传回的图像就有其他信号夹杂在里面,居然被这家伙识别成了版权DVD!禁止拷贝!
....
最后飞机被干扰,丢了。马上查看录像,想把飞机找回来,结果只录了3分钟的内容在里面!!!!这飞机还怎么找啊?!
买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找飞机的,飞掉了好查看地标,然后去找飞机。。。结果是这个后果。

我肠子都悔青了啊!千不该万不该拿这个东东去飞FPV!不然飞机肯定能很快找回的....5555555555555555555~~~同学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哦!